[other] 这个OCM320240T350-1B液晶屏有用过的吗,怎么改个时钟

楼主(2020-03-24):
产品简介
OCM320240T350-1B 是一个文字与绘图模式的液晶显示模块,可结合文字或 2D 图形应用。该款模
块支持 65K 色的 320*240 单图层显示;4K 色和 256 色的 320*240 双图层显示。
OCM320240T350-1B 能显示国际标准的 ISO8859-1/2/3/4 字型,包含 256*4 个可显示大部分使用
于英语系和欧洲国家的半型字字母及符号。在图形的的使用上,OCM320240T350-1B 支持一 2D 的 BTE
引 擎 , 此 BTE 兼 容 于 一 般 通 用 的 2D BitBLT 的 功 能 , 可 用 于 处 理 大 量 图 形 数 据 转 换 。 除 此
OCM320240T350-1B 还包括一些强大的图形处理功能,如画面旋转功能、卷动功能、图形 Pattern、双
层混合显示和文字文大等等,提升 MCU 软件的执行效率。
OCM320240T350-1B 提供低成本的 8-bit 或 16-bit 8080/6800MCU 界面,是一个功能强大和廉价的
彩色 TFT 屏。
OCM320240T350-1B智能型彩屏终端的主要特点如下:
>.支持文字和绘图两种混和显示模式;
>.色彩深度:256/4K/65K色
>.支援MCU界面:8-bit 或16-bit数据总线的8080/6800系列
>.提供32*32pixel的图形光标功能
>.内建10KB字型ROM(8*16Dots)及支持标准ISO8859-1/2/3/4
>.支持GB-2312及BIG-5编码的外部16*16dost字型ROM
>.支持1倍到4倍字型放大(垂直和水平)
>.支持90度、180度、270度文字旋转显示功能
>.文字垂直旋转模式功能款式
>.支持水平和垂直区域卷动
>.内建2D BTE功能
>.内建几何图形加速绘图引擎
>.提供文字光标功能
>.提供32*32pixel的图形光标功能
>.提供PWM背光亮度控制

这个屏能用STC89C52驱动,显示时钟,还需要什么模块

网友A:
咸鱼上卖掉买个时钟就行,这种屏幕老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卖掉买个时钟就行,这种屏幕老贵了

出的话划不来,快递费太贵,我们这起步价20

网友:
挺好的吗,就是沉重了点

网友:
还需要RTC芯片。
不过液晶屏那么大一个,拿89C51驱动有点作死,刷屏速度太慢,估计就算是对数字区域进行局部刷新也会存在肉眼可见的延迟,建议用STM32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