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充电器,这种是不是给钱都不要?

楼主(2020-03-24):
18650手电送的,配合滑轨充单节,有些电池不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

网友:
中规中矩的500mA的怎么了?

网友:
别听极端分子胡说

网友A:
正常用几年没问题,家里有个山寨火用了六七年了,表层氧化层都磨没了,充电器没换电池也没换过

网友B:
很有个性的充电器,啥充电器这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个性的充电器,啥充电器这么长的?

就是那种单节带个推拉导轨的,一般买手电都送,自带220V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用几年没问题,家里有个山寨火用了六七年了,表层氧化层都磨没了,充电器没换电池也没换过:l ...

用这个充电,快要充满转灯的时候总是红绿快速的闪烁,我总感觉对电池有损害

网友C:
这种算能用的,打个60分吧

网友D:
有一种类似南孚那种,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那种,拆机坛反正说的一无是处,我自己觉得电流小点,其它都还行,至少电池可以反接,电源和充电管理一体的方便,分离原件设计很巧妙的,精准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算能用的,打个60分吧

还以为只有三四十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类似南孚那种,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那种,拆机坛反正说的一无是处,我自己觉得电流小点,其它都还行,至 ...

应该不是,感觉没有你的那个那么高级,这个转灯的时候非常犹豫,红绿来回闪

网友:
用一个玻封的IN4148做整流,充电比较慢,曾经想改为5819之类的整流管,结果贴片三极管出烟......

网友:
这种东西用是能用,要求质感就不要它,适合瓜地老头或者鱼塘老头用,他们会觉得很好耍嘛!大概率强力快速智能充电器铭牌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