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858风枪电路请教各路大神

楼主(2020-03-24):
最近修理858风枪,如果风量开大了(测SEN+热电偶电压高0.005-0.01V)会导致放下手柄风扇一直不停机,风量调到最小,则可停机。
(实测当温度上升的时候,热电偶端电压是上升的;这个电路用温降控制停机,也就是完全降温了才停机,比一些其他风枪采用555定时停机的电路更加合理。但实测风量调大影响了SEN+上升,变相导致负回馈产生错误的温升信号?以致造成不停机的故障?)

感谢ninghong坛友的电路图,可以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46086

我个人根据前人的电路图加了一些注释,如果有错误请大神指正。

另外希望有大婶能指点分析Q7及前后电路的作用,谢谢!

网友:
像是电压检测用的

网友:
没有风枪也不懂原理的路过

网友:
学习了, 以后也要准备买个风枪吹吹东西的

网友:
控制吹停的运放,IN+得到的分压决定停风温度。
Q5导通可以使运放的IN+被拉得很低。基本不管温度的让风扇继续。
Q5的导通被磁开关控制,关闭还被C16延时。然后C16的放电时间,风扇低输出的时候被充12V,风扇高输出时Q7可以导通提供更高的电压,按风速比例的电压。C16电压越高,停风延时越长。

网友(2022-07-29):
高手。答得好,高手。答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