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品胜 iphone se 电池(1800mah)

楼主(2020-03-24):
备用机iphone se 的电池健康度只有79%了,淘宝上买了一块“品胜” iphone se 电池(1800mah)安装之前,拆开看了看。顺便拍了几张图,量了一下没有安装以前电芯的电压:3.845V。刚好手上还有另外一个iphone se 第三方厂家电池的保护板,放在一起对比了一下。接下来再上两张图,左边的是拆下的第三方电池,右边的才是拆下的原装电池。

网友A:
不是苹果官方渠道出来的电池都是配件电池,没有什么第三方的说法。

大点的厂子会用好电芯,

小作坊会回收旧电池,拆保护板,然后跟新电芯组装成“原装”电池。

性能最好的倒是一些diy的技术控做出来的,他们做得好的会挑极品电芯,容量甚至超过原厂,充电次数也不差多少,在配上原厂保护板,不会出现维修之类的问题。

网友:
你问问品胜,回收苹果的电池是干啥?回收到寿命100的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苹果官方渠道出来的电池都是配件电池,没有什么第三方的说法。

大点的厂子会用好电芯,

前提要手工好 还要有各种测试工具
这样一套下来也不便宜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兼容电池,能凑合用,至少比鼓包的好些。楼上说的DIY电池,好像兼容保护板没事,但是原装保护板可能有掉电压锁输出。

网友:
我买的是论坛六道的电池 用下来可以的

网友:
苹果其实并不生产电池,所以那些什么原装电池也是代工的,但是一些小厂的山寨电池可千万别买,品胜的品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