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下坛友,ATX电源里面两个散热片哪个热一些?想加个温控开关,加哪...

楼主(2020-03-25):
用ATX电源改了一个可调电源,风扇是直通的,插电就转,现在想加个温控开关,(开关已经买了,40度常开)所以想请教下这两个散热片上的管子哪个热一些,我就把开关固定在哪个散热片上

网友A:
二极管,近输出哪个。

网友B:
新手可能不知道,整流二极管才是电源里面最热的玩意儿。

网友C:
长期使用还是保持连续工作吧,噪音大可以换个好点的温控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近输出哪个。

又学习了,谢谢你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又是伪命题,哪个更热得看实际散热器大小,散热器热阻,工作状态(负载大小 各路电流比例等等),位置,对流状态 等因素,发帖问不如烧机一段时间自己用手摸下散热来的准确些~

网友E:
半桥+被动PFC+二极管整流,肖特基发热最大,靠近输出端那个更大的散热片,更热

网友:
告你个法儿,用两颗并联,一个散热放一颗,俩散热哪个更热随工作状态改变完全可以颠倒过来~

网友F:
低压侧的整流原件应该发热大一些,因为是低压大电流,而且是被动导通原件

网友G:
两个温控并联岂不美哉?

风扇接5V能转的话,就接5V使用,声音很小的,5V出来加一个二极管,温控12V出来接在二极管后面,任意一路温度高,12V就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个温控并联岂不美哉?

风扇接5V能转的话,就接5V使用,声音很小的,5V出来加一个二极管,温控12V出来接 ...

这招,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可能不知道,整流二极管才是电源里面最热的玩意儿。

二极管没有在这两个散热片上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期使用还是保持连续工作吧,噪音大可以换个好点的温控风扇

有道理,在电脑上就是连续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又是伪命题,哪个更热得看实际散热器大小,散热器热阻,工作状态(负载大小 各路电流比例等等) ...

很多电源的散热器都是一样的,我这个也是,所以一般哪个温度高,一般也就一样吧。经过坛友指点,原来最热的是输出二极管,不过二极管应该没有在散热片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低压侧的整流原件应该发热大一些,因为是低压大电流,而且是被动导通原件 ...

低压大电流遇上低内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桥+被动PFC+二极管整流,肖特基发热最大,靠近输出端那个更大的散热片,更热 ...

学习了,谢谢坛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温控并联岂不美哉?

风扇接5V能转的话,就接5V使用,声音很小的,5V出来加一个二极管,温控12V出来接 ...

这个方法不错,5V长转,高温12v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没有在这两个散热片上面吧

输出整流二极管就安装在这个散热片上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多电源的散热器都是一样的,我这个也是,所以一般哪个温度高,一般也就一样吧。经过坛友指点,原来最热 ...

一个电源一个样,散热条件没有完全一样的,就算一个拓扑的也不完全一样,你看着也许模样差不多,实际体积厚薄 面积 位置 鳞片多少等都不一样,散热效果和温升也就不一样,不能以外观来定夺。输出整流虽然大电流也要看工作状态,重载也许它比较热,轻载高压侧的开关管也许反而热过它,时间长了开关管烫手,你放次级上的温度开关还只是温温,风扇不转一样会烧,一切要看具体工作状态没有一个绝对的结论,谁简单粗暴的告诉你哪个更热都是不负责任的,前面也告诉你更简单的方法了,就是不用猜测询问哪个更热,直接上俩温度开关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源一个样,散热条件没有完全一样的,就算一个拓扑的也不完全一样,你看着也许模样差不多,实际体积 ...

你意思是并联两个温控开关
分别贴不同的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