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纯净水桶电动出水器(小电动水泵),遇奇葩故障。

楼主(2020-03-25):
朋友买了一个纯净水桶用的电动出水器,说很好用,没用几天,坏了,让我给看看。
就是它——电动出水器。

俯视。

充电口和充电指示灯。

参数。

底部,中间是进水口(应插一根进水管),两只固定螺丝。

开盖。

板子。

板子上有一只5脚IC,相当于PJ4054充电控制;一只8脚芯片,无字,单键开关控制;一只场效应管作为电机驱动。

拔出水泵和电池,电池18650无标识,板子背面无元件。

维修过程:拿来按开关没反应,拆开发现内部有明显进水迹象,板子是湿的,并有明显的蓝色锈蚀(水电解),测量电池有电,心想,这下板子废了,用无水酒精擦拭板子,再晾干,竟然好了。试机正常。

原来以为进水是封闭不好,没想到一试机水泵竟然漏水,仔细观察:是这里的问题,水泵的压盖螺丝没有拧紧(装配工太不负责了),这里漏水。

拧紧,可以看到硅胶垫都挤出来了。

去马云家看一下,这个东西还不贵,用着也很方便,正常产品能用多长时间不得而知,但这种故障也确实够可以的。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个小抽水泵挺好用的,我也有一个。夏天用的挺方便的,天冷了就被冷落一边了。

网友A:
买过两个,说实话一般般,一是出水量太小,二是抽水噪音大。后来换成水桶架,爽!

网友:
前后买了三个每个都不超10块  挺好用的 关键是能用好久

网友:
我都买了四五个回来吃灰用了

网友:
7元钱买了一个,家里没有水桶,没有鱼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过两个,说实话一般般,一是出水量太小,二是抽水噪音大。后来换成水桶架,爽!
...

倒水太麻烦了,不如弄根粗的虹吸管,将水桶架高,管子下端装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水太麻烦了,不如弄根粗的虹吸管,将水桶架高,管子下端装个开关

这个架子倒水非常轻巧,一点也不费力。那种把桶倒过来的设计,开关容易坏,而且倒出来的是沉底的水,污垢相对多一些。这种抽水的水泵,吸水的那根硅胶管,几天后就滑腻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