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遥控器控制电视盒和电视机的改造

楼主(2020-03-25):
      前些时候在论坛里咨询大佬们,想一个电视盒的遥控器控制电视机和电视盒一起开关。主要现在的电视自带的安卓系统不好用,配置也低。基本都买的有单独的电视盒,天猫魔盒、小米盒子、荣耀盒子、腾讯盒子等等,这样配置也高了,也能升级配置,电视就是当个显示屏用。但这样要两个遥控器,太麻烦。有的遥控器有学习功能,但也是两个电源按钮,也不方便。     有大佬给出建议,加个5V继电器,就按方案改造了下。效果不错,一个遥控就能控制两个一起开关了。TCL的电视,要进工程模式改通电自动开机,默认模式是通电自动待机的。

     有点问题是,继电器的220V开关线好细,怕起热出问题,可能买错了功率了。所以挂在外面,多观察几天。不过试了几回了,没发热。
     电视盒USB引出5V电路,接继电器,再控制220V电视机。

网友A:
遥控器学习电视机开关功能后,盒子的开关机键就从没用过,。主要是电视机通电后处于待机状态,否则连这个开机键也不会使用

网友B:
多亏我的电视是2+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亏我的电视是2+16的。

我的是老电视,配置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学习电视机开关功能后,盒子的开关机键就从没用过,。主要是电视机通电后处于待机状态,否则连这个开 ...

盒子也是安卓系统,经常待机不关的话,反应多少也会慢点。况且也有功耗。电视机通电可以改模式,我家的TCL两个都可以改,不过要进工程模式。

网友:
我也改过,不过我是用电视控制盒子的,这样可以避免只关闭电视不关盒子,盒子毕竟功耗低,电流很小。
另外我是用的成品继电器板,深水宝上不到5元一个,带光耦隔离,把继电器板塞到插座里面,这样可以做到电视开机插座带电,盒子自动开启,并且有其他的设备插到插座上也可以自动开(比如音响)。

网友C:
这个办法好,节能又安全,不太明白厂家为啥不推广。原来有个顺序开机的插排卖,只要电视口开机了则其它口顺序通电,太复杂和昂贵。最近没事一直折腾有信号自动加电功能,比如电脑2.1音响增加个蓝牙版带继电器开关,平常用5v手机充电器提供蓝牙和继电器待机电流,蓝牙连接后就自动打开音响主电源,还计划把低音炮也改成蓝牙自动开电的接到电视,电视关机低音炮断电关机,电视开机低音炮加电,正在摸索中,主要蓝牙收发板太贵了要40-50:titter:

网友D:
设置完电视开机自动进入HDMI后,电视开启自动开启盒子,看起来就像是电视自身的系统一样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完电视开机自动进入HDMI后,电视开启自动开启盒子,看起来就像是电视自身的系统一样的感觉 ...

要新电视才支持,我家的是老的电视。而且我是想用电视盒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好,节能又安全,不太明白厂家为啥不推广。原来有个顺序开机的插排卖,只要电视口开机了则其它口顺 ...

是呀,遥控器有学习功能也行。关键有学习功能的寥寥无几。不过有一种电视伴侣的插排,带红外学习功能,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E:
楼主你out了   智能插座很久以前就出来了,而且有多种智能插座
类型1:智能插座主控电器插头一直保持输出,当主控插座功率大于一定值的时候,受控插座开启,受控插座可以插机顶盒,音箱等。关闭主控电器,例如电视机,功率下降到几瓦时,插座关闭受控插孔。
类型2:插座所有插孔默认都无输出,插座能学习你的红外遥控器,比如可以学习机顶盒的电源,你需要按2次机顶盒开机按钮,第一次开启插座全部输出,第二次开启电视。当你软关电视,功率低了,插座将自动切断电源。而且功耗达到多少关闭这些都可以设置。

这些插座用在电脑和电视这些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out了   智能插座很久以前就出来了,而且有多种智能插座
类型1:智能插座主控电器插头一直保持输出, ...

你说的我知道,叫电视伴侣智能插排。我觉得没必要买那个,我就是用个小功能,自己改造就可以了。几块钱买个继电器的事,DIY的乐趣。

网友:
我用手机自带的遥控器功能就很好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取信号来控制,还挺好用的。

网友:
5V供电的T1,直接插在电视机usb上供电~搞定!

网友:
我的做法是电视机、机顶盒合成一个插头,插在一个智能插座上,然后用天猫精灵语音控制智能插座,一起开关。也可以按键或者手机APP控制。
然后又买了一个智能WiFi遥控器,语音换台。

网友:
试试5v接盒子能不能直接开机

网友:
我家的电视盒与电视机插在一个插座上的,插座上面带有开关,但是如果同时供电,就会出现电视输入信号异常!也就是没图像。反正不能同时供电,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的老古董夏普liunx系统的都支持HDMI信号开关机啊,你这不应该不支持吧,或者盒子不支持

网友:
我家是直接墙插开关控制电源,电视机不是通电开机的,于是利用了一个旧遥控器、按死开机键,用机顶盒的usb口延时3s给遥控器通电一下约0.5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