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教SM2244LT-AB开卡失败,金胜KM200016SSD--16G?

楼主(2020-03-25):
求教SM2244LT-AB开卡失败,金胜KM200016SSD--16G?如何短接???

网友A:
试试JP1,如果不行,再试试两边的洞洞。

网友:
单独的2个洞

网友:
所的洞洞捅一遍,肯定有哪个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JP1,如果不行,再试试两边的洞洞。

都试了一下,还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