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哪个大师的电脑上是windows10系统,可以访问EXFAT文件系统的移动硬盘呢???

楼主(2020-03-25):
哪个大师的电脑上是windows10系统,可以访问EXFAT文件系统的移动硬盘呢???

上图是难得折腾了.......

直接格式化为NTFS文件系统算啦........

俺的windows10系统没有打EXFAT补丁的呢......

俺想应该是直接就支持访问EXFAT文件系统的呢........

网上也看了点资料啊......

俺公司的办公电脑windows7系统安装了EXFAT补丁记得........

现在是公司电脑可以访问exfat格式的移动硬盘........

家里的windows10系统访问不了呢......

想看看大师们的电脑上的windows10系统是否正常访问EXFAT文件的移动硬盘........

这样下次有经验解决问题呢.......

非常感谢大师们指点.......

哪个大师的电脑上是windows10系统,可以访问EXFAT文件系统的移动硬盘呢???

网友A:
你是在讲笑话么?Win10原本就支持,根本不需要补丁

网友B:
用你自己的U盘做个实验啊    格式化成EXFAT  能行吗?

exfat   没有什么难度吧          WIN7  多少年的老黄历了

网友C:
我的U盘就是exfat格式,公司是WIN7,家里是WIN10,都能正常识别打开,没装过补丁,难道U盘和硬盘不一样?

网友:
一般大容量U盘格式化默认就是exFAT,移动硬盘是NTFS吧?没有Mac还是用NTFS的好。访问不了是不是盘符没分配?

网友:
exfat是fat32的扩展格式啊,是为了支持大于4G的文件的啊,应该是可以直接支持的吧,在格式化大容量优盘的时候会有这个exfat的选项呢

网友:
能用啊,这个8G的U盘就是这个格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讲笑话么?Win10原本就支持,根本不需要补丁

问题是俺就是访问不了啊??

接上移动硬盘就提示说要格式化才能访问........

手动格式化看了分区格式........

有exfat格式.......

但就是访问不了移动硬盘里面的文件......

用其他软件可以在移动硬盘里面看到俺移动硬盘里面的公司资料啊........

我也查了资料.......

windows10应该是直接支持的啊.......

是你自己不看清楚俺说的话吧.......

网友D:
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E:
win7都能直接访问啊 别说1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俺就是访问不了啊??

接上移动硬盘就提示说要格式化才能访问........

啧,我看不清楚?是你提问的方式不对吧!
公司能访问,家里提示格式化有可能是硬件接口供电不足导致....,不想说了,自己网络搜索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7都能直接访问啊 别说10了

是啊......

俺公司的windows7系统都能访问EXFAT文件系统........

windows10系统应该是直接就支持的啊.......

网友F:
开什么玩笑,8以后微软自己推荐使用exfat,10哪里还需要什么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自己的U盘做个实验啊    格式化成EXFAT  能行吗?

exfat   没有什么难度吧          WIN7  多少年的 ...

........

可能是俺的系统有问题........

或者系统精简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U盘就是exfat格式,公司是WIN7,家里是WIN10,都能正常识别打开,没装过补丁,难道U盘和硬盘不一样? ...

俺的U盘以前也是exfat格式......

前段时间也发现不能访问了.....

估计是系统有问题......

或系统精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什么玩笑,8以后微软自己推荐使用exfat,10哪里还需要什么补丁

........

可能是俺的系统有问题........

或者系统精简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启电脑试试。

........

前段时间发现exfat格式的U盘也访问不了.......

可能是俺的系统有问题........

或者系统精简了呢.......

网友:
多试验几次 看看是电脑问题还是硬盘问题 不识别可能不是格式问题 供电也有可能 建议找个闲置U盘 格式化成EXFAT格式 试验一下你的电脑和其他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讲笑话么?Win10原本就支持,根本不需要补丁

确实确实别说win10,win7都不要需要补丁

网友:
精简版   出问题   正常

早早说出精简版来的话    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