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R885n v1.0拆机,刷固件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25):
闲鱼18块包邮下了个wr885n v1的路由器,打算用不上给老师的办公室升级一下,毕竟之前办公室还是用的带一根假天线的mw310r v4,卖家爽快,除去运费估计也才6-8块!天线膜没撕,表面只是灰尘。废话少说

拆机!典型的450m的主板,和886n v3的一样的,而886v4开始缺了右边的角,并且支持app了!这个虽然没有pa lna,但是信号还不错,中继有点力不从心

芯片特写tp9343,也就是9561的简略版,3t3r,企业级方案的低配版!

然后是力积的16m的ddr1内存,不知名的2m闪存,相比之下,886n的新版本,存储部分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并且886 v5开始只有1个switch,v6也是一个,内存开始集成,v7直接没有电容和switch了

背面还是有铝板散热的,但是882n v1居然没有这个???886n都标配有散热

请教一下:假如我想刷成886n v4或者v5的固件 是不是必须要编程器固件?官网的那种升级软件有没有用?假如水星qca9533的固件给了mw310 的mt7620能不能用?头像为什么换不了,更新以后还是原来的?

网友:
v1版本还能看到几个电容哈,v2就少俩,v3就剩1,后面就没有了

网友:
头像为什么换不了,更新以后还是原来的?

头像上传等审核通过后,多刷新几次网页就可以看到了(因为有缓存)

网友:
为什么要刷难道刷其他的性能稳定性就好了?路由器贵在性能稳定话说tplink这个价位的都一个尿性缩水货,楼主这个V1版的算捡漏了哈哈。

网友A:
如果WR885NV1和WR886NV4是一样的硬件配置,你可以去官网找找886的升级固件,然后在885的升级页面试试能不能换固件。我猜是不能,TP的固件升级时好像要校验的。

如果不能web页面直接换固件,就用编程器备份一个886的固件,用winhex改改MAC和ART,然后用编程器刷到885的闪存上。
我就把WR842V4.5的固件用编程器刷到FW300V9上,两者硬件一模一样。

QCA9533的固件想用在MT7620上,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2021-06-07):
我有一个水星wm310r  v1.0,和这个差不多,不过是300m的,三根天线接入电路板,也有三个 六脚的小芯片(丝印  sw1  sw2,sw3),不知道是什么,现在的新路由器都没有这个东西了。

网友(2022-04-26):
引用 网友A:
如果WR885NV1和WR886NV4是一样的硬件配置,你可以去官网找找886的升级固件,然后在885的升级页面试试能不能 ...

编译器具体怎么操作的啊?有类似教程吗?

网友:
为什么要刷成886n v4或者v5的固件?增加了功能?原厂固件应该差不多。硬改后可以刷OPenWRT。

网友(2024-08-26):
好难拆啊,我撬了好一会还没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