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再拆个普天1:8 PLC光纤分路器

楼主(2020-03-25):
光纤分光器简称分光,它就是实现光网络系统中将光信号进行耦合、分支、分配的光纤汇接器件
简介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893

这是个电信用的普天1:8分光器

另一侧

底下还有张贴纸

输入、输出的SC光纤接口

固定卡件是塑料的

SC接口及堵头

绿色是输入端,蓝色是输出端

拆螺丝开壳了

主体部分

这个就是核心元件:石英基板集成波导光功率分配器
结构原理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893

接口阵列

都是独立的

拔掉固定套

光纤端头

白色应该是陶瓷

中间深色才是光纤

用激光笔照射试试

输出这边能看到红光

看着是简单的玩意,核心还是那个基于光学集成技术的,利用的是光刻、腐蚀、显影等半导体工艺技术制作的集成波导光功率分配器

网友A:
这个就是通过菱镜切割多面并反射实现的光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通过菱镜切割多面并反射实现的光分

不是这样的,具体原理可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893

网友B:
把门口的箱子拆了?

网友C:
谢谢分享!已超出该会员当天被打赏总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门口的箱子拆了?

不敢,拆的是废弃箱子

网友D:
数字有线电视也可以用无源光器件替代同轴电缆传输

网友E:
谢谢分享,国产化前这个贵得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已超出该会员当天被打赏总额

嗯嗯,额度太低,没办法

网友F:
又拆了一个啊~

网友G:
从输入端打入红光八个输出端都有红光出来吗?

网友H:
谢谢分享。。。。其实,我对分钱器更感兴趣,如果能发明出来,我就可以跟马云共享财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有线电视也可以用无源光器件替代同轴电缆传输

这倒是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国产化前这个贵得狠

听说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拆了一个啊~

其实是当时一起拆的,结果排队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输入端打入红光八个输出端都有红光出来吗?

这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输入端打入红光八个输出端都有红光出来吗?

能出光的,只是拍摄时只能看一路

网友:
果然是好多高级货,我还以为是之前那个

楼主:
嗯嗯,上次的光纤都断完了,这次完整的正好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其实,我对分钱器更感兴趣,如果能发明出来,我就可以跟马云共享财富了。。。。。。。。。 ...

这主意好,应该不会嫌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