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辣鸡led台灯,灯珠20并,5v直驱电流500ma?

楼主(2020-03-25):
改造保证散热的情况下可以长时间用?按照网上的办法串联1k和2k电阻测量led两端电压大约为2.5v。

楼主:
按照网上的办法串联1k和2k电阻测量led两端电压大约为2.5v。

网友: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张图说明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