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桶装水抽水器马达不转,拆开看看

楼主(2020-03-25):
5孔隔膜泵,拆开后单电机能转动,装配后就是不转,
是电机不行了?还是其它问题?请问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电机的问题机率大。电刷、整流子,磁铁、轴承等

网友:
变速箱齿轮磨损了

网友:
这玩意,一直以为是鱼缸过滤器那种永磁泵呢。。

网友:
偏心转子的轴头歪了吧

网友A:
前段时间修过两个,把轴承部位用润滑油滴几滴,然后好了

网友:
把电机打开,检查电刷和转子,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修过两个,把轴承部位用润滑油滴几滴,然后好了

我加了润滑脂,当天还是不行,
昨天再去装起来试了下,好了,
估计是润滑脂没有润滑油起效快

网友:
仔细调整,过紧压死不转,松了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