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中兴ZXV10B860AV2.1_2电视机顶盒拆机简测

楼主(2020-03-25):
       中兴ZXV10B860AV2.1_2电视机顶盒,去年六月份安装宽带移动送的,一直放置着都没通过电。前日偶然想试试,发现已经限制使用了,好像当时移动说有免费半年使用期吧。

于是拆机看看吧

进过水?

楼主:
中兴ZXV10B860AV2.1_2电视机顶盒

主板几点主要供电电压实测

正常播放功耗2.12W左右

进入设置状态1.65W左右

打开ADB功能

在网上找到一款“ZTE工具箱测试版”软件运行,于是盒子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了

盒子信息

网友:
你厉害了,我这里摆两个机顶盒,现在都不想去动它

网友:
比我的高一级

网友:
你们那还没上IPTV?这个盒子在我们这是15-16年的产品了

网友:
这个盒子root后 支持 sd 卡 ,usb 启动
可以启动  lakka 当游戏机玩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盒子,想破解限制,线刷,但未成功。有没有坛友破解了的?

网友B:
为什么有腐蚀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腐蚀迹象~

那个应该不是进水,应该是DIP插件焊接后残留的助焊剂导致的污染氧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盒子,想破解限制,线刷,但未成功。有没有坛友破解了的?

我用 双头USB线 线刷成功刷入
usb 多插拔几下即可

网友:
偶这边的盒子还要100大洋的押金呢

网友:
跟我的一样,我的ADB是二维码的了,所以索性TTL刷机了

网友:
是怎么开启ADB的?

网友D:
我是移动装宽带的,这种盒子有很多,基本上都当垃圾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移动装宽带的,这种盒子有很多,基本上都当垃圾处理了

大神,来来来,到付,给我留2个就行,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移动装宽带的,这种盒子有很多,基本上都当垃圾处理了

大神,求送!最喜欢玩盒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移动装宽带的,这种盒子有很多,基本上都当垃圾处理了

大神,也给我2个, 快递到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 双头USB线 线刷成功刷入
usb 多插拔几下即可

你好,有使用双头USB线刷机的详细教程吗,我找了一些,但都不是很详细,小白一个想学习一下。

网友:
家里有两个盒子一个移动一个百什么通反正放着吃灰,等有空了也拆开折腾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