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一套群控,小融的靠谱吗?

楼主(2020-03-25):
最近想入手一套群控系统刷抖音,考察了一圈,TC、河马什么的都很贵,穷人表示压力山大,唯一发现一个免费的是小融群控,但好像刚出没多久,不知道是不是靠谱,试过的说下呗

网友A:
群控要专业玩还得找靠谱的,别只看价钱,不然平台分分钟教你做人,小融没听说过,哪里搞,改天试试,看看是不是真的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控要专业玩还得找靠谱的,别只看价钱,不然平台分分钟教你做人,小融没听说过,哪里搞,改天试试,看看是 ...

这不就是想确定一下靠不靠谱吗,小融群控说是用旧的玩客云硬件刷机就能变,你有玩客云可以去小融官网申请,没有就闲鱼买,三四十能搞定。看官网说的还挺厉害,所以想找个用过的问问

网友:
前两天刚参加了小融的插件开发大赛,平台还可以,性价比高,开放度高,给了API接口。性能做自动阅读、抢购什么的没问题,只可惜不支持做游戏相关的项目,另外一个玩客云最多只能控5台手机,想控几百台那种就得多买点玩客云了

网友:
在这问能有几个知道的,有兴趣可以加微xiaoronghezi进群里问下,大把在试用分享经验

网友(2022-03-17):
我们买的杭州的安卓魔盒云手机服务器,带群控云控系统,可以自己开发脚本插件,目前用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