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IP7手机换电池密封胶

楼主(2020-03-25):
京东买的电池,有电池背胶不配屏幕密封胶,这个可以用什么胶替代一下,不打胶的话行不行啊

网友:
修手机的用7000胶水,

网友:
容易到手的可以有玻璃胶,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A:
那种防水胶其实也防不了多久的水,过段时间就失效了。

自己用的小心点,比什么都强。

网友:
屏幕密封胶可以不用,有胶掉水里照样进水,没胶不掉水里也不进水

网友:
没影响,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防水胶其实也防不了多久的水,过段时间就失效了。

自己用的小心点,比什么都强。 ...

家里现成有的就是硅酮密封胶,还有冷补胶,能不能用?

楼主:
打胶就是怕进潮进灰,现在手机都用保护套,以前有一块华为后盖能整体打开不能换电池的,也是用着用着听筒坏了,拆开看是进了一点水或者说就是受潮了触点泛蓝,就是怕这个也有那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现成有的就是硅酮密封胶,还有冷补胶,能不能用?

硅酮密封胶不能用,用了下次屏应该不能完整的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