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一台HP打印机,刚过一年不久就出问题了,不自检,还好比较容易修~

楼主(2020-03-25):
有事HP P1108,京东买的,刚过一年保不久,突然说不打印了,开机一看亮红灯,不自检,硒鼓不转。网上找过说换驱动板没用,我就把那个硒鼓感应线拨插了下,再试机,可以了。这东西就是没这么好拆,修还算简单,以前HP的多数是坏定影膜之类的,像这个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这机器拆起来很快啊,2侧的外壳一个螺丝下掉,然后一翘就开了

网友A:
硒鼓感应线是做什么用的,墨盒芯片认知用的吗?
感觉惠普的这种定影膜的结构,不是很好,虽说是体积和空间变得小了点,但是膜在加热片上容易干磨和导致阻力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硒鼓感应线是做什么用的,墨盒芯片认知用的吗?
感觉惠普的这种定影膜的结构,不是很好,虽说是体积和空间变 ...

现在的打印机硒鼓都有芯片,用来计数和防止用山寨硒鼓的。
HP的激光打印机还算耐用吧,如果打印纸有钉书钉之类的硬物就比较容易坏定影膜了。

网友B:
打印机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打印机硒鼓都有芯片,用来计数和防止用山寨硒鼓的。
HP的激光打印机还算耐用吧,如果打印纸有钉书 ...

收购三星打印机后就未必了,现在M打头的就是原三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一般不容易坏的

用久了,进纸的机械部分容易出故障,只放一张纸时,常常检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购三星打印机后就未必了,现在M打头的就是原三星的

哦,这我就没留意了,以前的三星打印机质量是比较差,也比较少人用三星的,国内激光打印机HP还是比较多人用的。

网友:
质量这么差?今天刚买了同型号的打印机,别吓我。

网友:
前几天才修了一台这个型号,继电器上海绵老化了,导致连续打印几张之后就卡纸

网友:
办公室的HP1022用了10年,经常上百页的连续打印,除了加粉没坏过,就是去年开始有点卡纸了,哪天没事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