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杀了个苹果的耳机,还真是个正品。

楼主(2020-03-25):
杀了个苹果的耳机,还真是个正品。

网友A:
国行4、4S的耳机,其他的版本插头的环都是白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行4、4S的耳机,其他的版本插头的环都是白色的

貌似这种耳机不通用,只能在苹果上面用,用在其它手机上可能会一边没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种耳机不通用,只能在苹果上面用,用在其它手机上可能会一边没声音 ...

负极和麦克风的线序和一般的不同,除了国行苹果,诺基亚、摩托罗拉也是可以用这种耳机的,
要变成通用的耳机,可以弄个可焊接式插头把线序改了,或者嫌麻烦的话,把靠近线材那两个环中间的塑料切一点点,用焊锡连在一起,打磨平当个无麦克风的普通耳机

(上次就改过一个国行5s的耳机,用在美版的4S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