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首次打黑得到的松下ez7542

楼主(2020-03-25):
2020年3月x鱼打黑得到了这款机子,今天试着拆,原来有拆过6505,据说和这款除了电机和开关都差不太多,那款6505也是咸鱼上淘的,但是卖家打理过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黑。
铝套拆下来了,扭力部分怎么也拆不下来,w40也打了,只能转动一点点,还有底座上的塑料把怎么也拆不下来,这个塑料把是起到什么功能的?论坛里搜索过这款机子的拆机贴,也没找到答案。

网友:
这也太破了。。。 这种属实不知道怎么能用的下手。。

网友:
电池不好搞

楼主:
电池可破解连个10K电阻就行,不是吗?

网友:
7542非常好用,既可以冲击还带扭力,这种双模式的不多见。

网友A:
前面有个销子掉了 ?

网友:
塑料把是挂钩

网友:
这成色我是下不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有个销子掉了 ?

老师,看样子是掉了,挂钩怎么拆,拧那个一字黑色塑料帽,一点反应都没有。头部打击头还卡着,不知道如何拆。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喜欢玩垃圾 盖革计数器准备一个  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看样子是掉了,挂钩怎么拆,拧那个一字黑色塑料帽,一点反应都没有。头部打击头还卡着,不知道如何 ...

看样子里面是锈了 ,卡住了 。。。

网友:
祝顺利,我已经退出,手里一把7548非常好用,松下电动工具不错的。

网友:
估计得4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