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HI3798 MRBCV1010D0机顶盒刷机

楼主(2020-03-25):
手头上这个机顶盒是很久以前捡的,外壳早就拆了扔了,型号也忘了,原本已经被我破解了的,刷了芒果嗨的系统,但是后来由于这个上面的关机键是硬关机(直接断电)遥控器只是锁屏,多次强制关机丢文件了,软件无法安装,系统里面一些应用也打不开,上面tp1已经引出,但是短接方法无效,能串口连hitool,软件也认,但不会用,不知道如何操作,也没有固件包
求个hitools用的刷机包,要有root的,其他无所谓,自动签到用

楼主:
现在把原来系统搞没了,开机串口输出
Bootrom start
Boot from eMMC

Entry usb bootstrap
No found fastboot.bin in host:1
No found fastboot.bin in host:2
Starting fastboot ...
u盘里放找的刷机包开机就循环跳下面内容
Bootrom start
Boot from eMMC

Entry usb bootstrap

Udisk(1):
Initializing DDR...

Bootrom start
Boot from eMMC

Entry usb bootstrap

Udisk(1):
Initializing DDR...

Bootrom start
Boot from eMMC

Entry usb bootstrap

网友A:
怎么设置自动签到,钉钉吗

楼主:
学习了好久,用hitool下原厂包先,希望成功吧,选的网口,速度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置自动签到,钉钉吗

不应该是丁丁吧!有可能是论坛签到吧!

网友(2023-09-03):
求包,四川电信的E900-S,高安版,也出现一样的结果 。U盘里面的固件包也刷不起。TTL就两个信息:Bootrom start
Boot from eMMC

Entry usb bootstrap
No found fastboot.bin in host:1
No found fastboot.bin in host:2

然后就一直卡起。

网友:
Bootrom start
Boot from eMMC

Entry usb bootstrap
No found fastboot.bin in host:1
No found fastboot.bin in host:2

网友:
自动签到好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