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DO输出端可否并联大电容给后边器件续命?

楼主(2020-03-25):
  最近对这个问题比较疑惑,LDO用的是ME6209,VCC在实际应用中会有短暂的断开情况(VCC完全切断与LDO连接,但是并不频繁),现在想直接在LDO的输出端并联一个大电容,给后面的小单片机做续命电源(3.3v单片机功耗在7-8MA左右,续命0.2s左右即可),这样的方法可行吗?有什么不妥或者解决方案请大家指点~~感谢~~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理论上楼主这样的做法是可行的。
更好的做法是在VCC端,也就是LDO的输入端并联大容量电容。这样的好处是LDO输出端电压会更加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楼主这样的做法是可行的。
更好的做法是在VCC端,也就是LDO的输入端并联大容量电容。这样的好处是LDO ...

嗯嗯~~由于原电路原因只能往输出加~~有点别扭,现在主要担心的是如果VCC突然断开,输出端的电压就会高于输入端,这样有可能会把LDO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由于原电路原因只能往输出加~~有点别扭,现在主要担心的是如果VCC突然断开,输出端的电压就会高于 ...

不会,你想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你想太多了。

好~~非常感谢

网友B(2020-05-09):
按理说应该加VCC前面,
加VOUT后面容易烧LDO
不过现在大多数LDO的输出端到输入端内部有保护二极管
VOUT电压高于VIN时,会往VIN反向供电
如果VIN前面没有其他负载的话,也是可以将就用的,如果前面有负载,就不行,电容的电很快就放没了
可靠的做法是大电容放在VIN,VIN前面加肖特基二极管和其他负载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应该加VCC前面,
加VOUT后面容易烧LDO
不过现在大多数LDO的输出端到输入端内部有保护二极管

加二极管正解!感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