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夕夕家辣鸡台灯翻车。

楼主(2020-03-25):
感觉某多比某宝更没有下限,看坛友某宝的赖好还有充电或者触摸芯片,高低裆差别只是电池和外壳的区别,这个估计还有赚的,价格是6.8:cry:
灯珠20并,5v直驱电压5v电流500ma,串联1k和2k电阻后侧灯珠电压是2.5v左右,应该是3.3v额定电压。
还不如擼个usb触摸灯加蛇颈管起码散热好。

网友:
敢在这上面买东西,佩服

网友:
看上去很像外壳套件,能省的都给省了,跟充电头灯简配原装电源,再简配内置保护板有一拼。

网友:
用个4056加保护一体的能贵多少呢

网友:
早期的版本PCB应该焊满元件的,现在你买的是缩水版,只有灯板能用了,找块铝板粘上去,灯板加块TP4056改18650供电

网友:
这灯板的布线也不好,成本低不是设计差的借口
应该从布线上尽量克服线压降对不同灯芯的供电差异

网友(2020-08-19):
居然1个元件都没焊接上,果然是省钱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