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机发个贴,老式电表一个:无锡电度表

楼主(2020-03-25):
倒序看帖就好了。得到铜线一堆。

网友:
我看到那接头还是普通锡合金焊接的,严格来说,还是有锡电表。

网友:
不错,转盘貌似还能当陀螺玩,计数器似乎可以D个绕线机

网友A:
九几年在科普图书看到过机械电表的原理,9000T细的是电压线圈,粗的是电流线圈,配合转盘电涡流,产生一个感应电机的转动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几年在科普图书看到过机械电表的原理,9000T细的是电压线圈,粗的是电流线圈,配合转盘电涡流,产生一个 ...

换个磁芯做特斯拉变压器如何?

网友:
现在看来电流太小了,也就够点个灯,听个收音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个磁芯做特斯拉变压器如何?

换个高频磁芯,9000T作为高压侧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升压器变压线圈,高压侧分好几个线盘隔开绕制,高压侧线圈最好有环氧树脂,和石蜡等绝缘体灌封,都为了避免高压侧线圈内部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高频磁芯,9000T作为高压侧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升压器变压线圈,高压侧分好几个线盘隔开绕制,高压侧线 ...

对对对,高压要考虑漆包线绝缘性能

网友:
那个铝转盘可以当陀螺玩

网友(2020-08-17):
动手能力不错嘛,请教一下,手电筒改锂电,要不要多串一个二极管,TP4056充电

网友B(2021-03-09):
小时候拆过一个电表 转盘轴顶端是一个粉色的晶体,好像是红宝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拆过一个电表 转盘轴顶端是一个粉色的晶体,好像是红宝石

电表里面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表里面有这个?

嗯,我搜了一下红宝石轴承的图片,确实是,我也没想到

网友(2021-08-10):
线圈,现成的消磁器吧

网友(2022-01-23):
老产品,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