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腾945改装成爱快软路由,这可是千兆呀

楼主(2020-03-25):
软路由功能一般都强大, 我比较喜欢.  平常使用ROS,爱快.   家里的成品ROS是951的是百M,在闲鱼180出了.  因为太死板了, 没法刷其它系统.
这180元我得想办法弄个爱快路由.  查了各种X86的小主机,180元搞不定. 那就萌生了改装的念头. 有人说买成品硬盘多好. 问题是180元买不到成品千M的.

前几天看到了50元能买个升腾945,只是单千M, 在网上看有人把USB下了, 位置刚好能加一个RJ45.  那就开搞.MIIPCI转RJ45我买了个便宜的,53元, 我看还有40多元的, 取了个中间价.

这机器都是论坛大老佬玩过的渣, 小弟今天又捡起来玩

下掉这两个USB接口

MINIPCI卡没有压板,要自制一个

弄了个自制压条

效果那里非常好,  猛一看还以为是个内存

下了USB接口,焊接好线,可以上电装系统了.

看看爱快系统, 运行很流畅, 现在家里的M20带着3个AP, 点着菜单慢悠悠的. 现在非常好.
用512M的DOM盘装的系统.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要不我把家里闲置不用的N270上网本也给改成软路由。。。

网友A:
哥,d2550双千主板50块而已,加DC转ATX也就58,再加内存,硬盘,亚克力盒子,180块有找

网友:
MIIPCI转RJ45整套全尺寸板子的才50啊,到手就直接上不香吗?

网友B:
网口的小板子也是自己焊的么?怎么知道针脚定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d2550双千主板50块而已,加DC转ATX也就58,再加内存,硬盘,亚克力盒子,180块有找 ...

买不到的. 那种17*17的太厚了, 个头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d2550双千主板50块而已,加DC转ATX也就58,再加内存,硬盘,亚克力盒子,180块有找 ...

GI945真坑,不能直接用,改着改着就把豆腐盘成肉价钱了。。。

网友:
都很厉害,我家里2台K2P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口的小板子也是自己焊的么?怎么知道针脚定义的啊?

那是配来的吧,杜邦线都接好了的

楼主:
用了好几天了.挺好用, 上图大家看看.

这东西好处是跑繁星每天能有个5元左右的收益.比10万元装理财挣的多

这个地方固定想了个妙方法, 用拉铆钉固定的. 非常好. 另一端固定打的胶

网友D:
跑繁星太费硬盘啊,我有个二手80G硬盘,跑了三四天就挂了。

网友E:
老哥哪里找到的爱快,好像你这个是N270的CPU,我有一块双网卡千兆的N270也就找到了个OPENWRT的简化版本的,找了好多都没找到,都是64位的,能否指引一下给个地址我下载可以吗?谢谢

网友:
厉害 脑洞大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好几天了.挺好用, 上图大家看看.

这东西好处是跑繁星每天能有个5元左右的收益.比10万元装理财挣的多

真是收益?确定不是预估收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了好几天了.挺好用, 上图大家看看.

这东西好处是跑繁星每天能有个5元左右的收益.比10万元装理财挣的多

多少带宽,多大硬盘,确定不是0.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少带宽,多大硬盘,确定不是0.5元

怎么会呢, 看看图

My945这个是上周改装完, 申核通过第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繁星太费硬盘啊,我有个二手80G硬盘,跑了三四天就挂了。

那就再找个硬盘嘛,也不贵.弄个60G的SSD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哪里找到的爱快,好像你这个是N270的CPU,我有一块双网卡千兆的N270也就找到了个OPENWRT的简化版 ...

爱快官方就好,X86 32bit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少带宽,多大硬盘,确定不是0.5元

同问同问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GI945真坑,不能直接用,改着改着就把豆腐盘成肉价钱了。。。

我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