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车门闭锁器电机无力是碳刷要完蛋的原因吗

楼主(2020-03-25):
电机型号。

目测碳刷见底了。
目前的问题就是电机能动,3秒后停转。休息一下又能转3秒。这种情况是碳刷的问题吗?
如果是碳刷的问题,打算买个电机换。
但是电机前面的铜杆如何拆,又如何固定?

网友:
有型号换新的,管他什么问题

网友:
碳刷是有点短,不过应该不影响电机工作,估计是过流检测电路的问题,如果你不能确定的话可以买个电机回来,将底座换过去试试,还是同样故障的话就是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A:
接两干电池试试,转起来欢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两干电池试试,转起来欢快不

汽车是12v电机

网友B:
3V可以转就证明电机没问题,碳刷是正常的,用大头针清洁整流子试试!

网友:
有修补件的话,最好换新的电刷。没修补件的话,用尖嘴钳把碳刷掰下应急。最好买个RV值差不多的电机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可以转就证明电机没问题,碳刷是正常的,用大头针清洁整流子试试!

3个绕组组值不一样,正常吗?,一个1.1/2.6/3.3欧。

网友:
这个是金属刷,只会烧坏不会磨损,目测是轴套挂了

网友:
感觉像是堵转保护啊

网友C:
仔细看,有Ptc,正常转几秒,ptc发热,阻值变大,电机降压就停转,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有Ptc,正常转几秒,ptc发热,阻值变大,电机降压就停转,没毛病
...

的确有个薄片原件,但是不知是啥。

网友(2020-09-30):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有Ptc,正常转几秒,ptc发热,阻值变大,电机降压就停转,没毛病
...

只有一个专业人员。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