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goot固特老电烙铁,220V25W外热式,靠PTC发热原理来恒温,头子是亮点

楼主(2020-03-25):
室温通电初时电流0.25A左右,一段时间后可以稳定在0.1A左右,室温下电阻约650欧,约74W,加热稳定后约1.9K左右,约25W

网友A:
原装的日本货不错,这玩意比电热丝的耐用,烙铁头也很特别

网友B:
头子磨砂,不怕接触不好么?好用?

网友C:
头子有300多度吧,我有二个这外热的,头子好买些

wechat_upload15851254135e7b1825d56b7
wechat_upload15851254145e7b1826be2d8
wechat_upload15851254155e7b1827b25ca
wechat_upload15851254165e7b1828b996c

网友D:
自带恒温不错,预热比普通烙铁快,结构比碳膜电阻可调简单不易故障。要是有开关两档温度更好,第一档300摄氏度恒温,第二档最大温度。

网友E:
就是热熔胶枪的烙铁版本,不过这最好别敲烙铁头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日本货不错,这玩意比电热丝的耐用,烙铁头也很特别

外热式的靠云母绝缘,应该不是密封的,估计氧化还是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子磨砂,不怕接触不好么?好用?

头子的导热系数应该很高,他伸进去的部分比较长,因为是外热式,所以没有紧密接触,头子的顶部这里是单独处理的,上锡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子有300多度吧,我有二个这外热的,头子好买些

尼这款就是现在还有售的,以前我没接触过goot的,这个我也就是买来玩玩的,平时都是951,平时喜欢收点孤品摆着玩,我的这个头子很尖很细,化锡速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带恒温不错,预热比普通烙铁快,结构比碳膜电阻可调简单不易故障。要是有开关两档温度更好,第一档300摄 ...

可能最简单的加个二极管的方式,主要考虑是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热熔胶枪的烙铁版本,不过这最好别敲烙铁头甩锡。

呵呵,就是这个意思,刚到手我试il下,感觉好猛,明显不知25W,后来测量了一番,才知道是PTC的,外壳是连接手柄处的固定盘的,可能不耐摔,

网友F:
偶用的镊子是goot牌子的

网友G:
看样子还有个配套的可控硅调功率的小插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用的镊子是goot牌子的

我也想换goot的镊子,现在用的是宝工的,是倒是没磁性,就是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还有个配套的可控硅调功率的小插座哈哈

不动他了,本来就是买了摆着玩的,常用的就是951,真心好用的焊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这个意思,刚到手我试il下,感觉好猛,明显不知25W,后来测量了一番,才知道是PTC的,外壳是连 ...

不是,ptc陶瓷很脆,特别是加热的时候,一旦敲裂了就完蛋,特别是还没配件换的。还有拆客用ptc平板做加热台的,专门拆焊led灯珠,。

网友H:
PTC 一点都不耐用,工作在发热材料的临界状态,很容易烧坏。

鉴于电烙铁的待机功率,直接用220V的烙铁都是短命的,电热丝太细,没有温控,容易过热烧断。

还是24V供电有温控的耐用,电热丝粗不易老化,有温控不过热。

936是入门,内热传导芯,速度一般。
T12是进阶,发热头子一体芯,速度较快。
3300高频是高级,感应加热最直接,功率大回热快,不怕双面板铺铜,散热片之类的。

网友:
PTC加热的电烙铁倒是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ptc陶瓷很脆,特别是加热的时候,一旦敲裂了就完蛋,特别是还没配件换的。还有拆客用ptc平板做加热 ...

应该不是陶瓷的,入线处可见云母片,外壳也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PTC 一点都不耐用,工作在发热材料的临界状态,很容易烧坏。

鉴于电烙铁的待机功率,直接用220V的烙铁都是 ...

就看电阻丝的材料了,氧化的快寿命就短,936是经典,现在能搞到的都是饱经沧桑的,t12确实不错,有个951在用,但我不觉得高频的好,加热是快,但是还要考虑热传导和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