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不是动感单车的动感单车,兼顾锻炼发电!

楼主(2020-03-25):
疫情期间在家没事瞎捣鼓,把一台报废的电动车轮毂电机拆了,和自行车用电焊给硬拼到了一起,别的问题都不大,主要是支撑不用电焊没办法固定。反正最终霸王硬上弓,凑到了一起,总算是OK了。前轮给锯掉了,另外用角铁焊了个支架,这样骑行时就不容易前后晃动了。具体说下发电情况吧。电机线圈没有改动,还是3相输出,因此用的是一个3相整流桥,输出的电通过一个电压电流监测表,查看实时的骑行功率。用了1个2口,2个单口的,12-30伏输入USB输出模块,QC3.0的,用来给手机,充电宝充电,天气热了,又搞了个风扇边骑边吹风。手机码字也不会排班,各位坛友凑合着看吧,您费费心。

楼主:
普通不急不慌的踩功率可以达到60瓦,当然也与我插几个充电宝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不急不慌的踩功率可以达到60瓦,当然也与我插几个充电宝有关

这比手摇发电靠谱多了呀

网友A:
这么多充电宝,感觉是为了充电才改的

网友:
发出的是三相电,直接接硬盘电机应该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充电宝,感觉是为了充电才改的

主要是想在家可以运动下,插充电宝是为了调节阻力,天气热了接发热丝会使现场环境升温,受不了啊,倒是冬天接上电热丝,可以取暖用。

网友:
发一度电,几个馒头,几斤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在家可以运动下,插充电宝是为了调节阻力,天气热了接发热丝会使现场环境升温,受不了啊, ...

我也做过一辆,和你这个基本一样,也是自行车去掉前后轮,后轮处加了电动车电机,最大的不同是我做了一个木制的底座,把自行车固定在上面,优点是非常稳固,缺点是移动不方便,有点占地方。功率消耗方面我用的是电炉丝,三根,用三个开关去控制,方便功率(轻重)调节,后来还加了一个pmw的直流电机调速器来控制功率,但效果不佳,用和不用区别不大。再说说我的输出功率(我也按上了一个表头,同时能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和总的发电量),50-60w可以长时间骑行(半小时以上),100-120w可以10分钟以上(比较累),200-300w就只能坚持一会儿(1-2分钟),最大功率也测了一下,就是玩命的蹬,瞬时可以达到500w以上,测了几次都是600w以内怎么也突破不了600w(查了一下,普通人瞬时可以输出一马力左右),不知是体能原因还是电机的原因(电机的功率是300w的)。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测一下,但你要注意安全,我看你这个车撑子好像不太稳!

网友(2021-10-06):
我也做了一个,动感单车改的

网友:
我也做了一台发电动感单车,已经骑了两年了,350瓦的电动车轮毂电机,发出的电通过两个10-60V输入,15V输出的隔离开关电源,组成正负15V给2.1低音炮用,为什么选择10-60V输入的电源呢,不管你骑的多慢,只要电压到了10V,低音炮就工作了,骑的再快也最高不超过55v,所以不管骑快骑慢,都能稳定输出正负15V,可以给低音炮,

发出的电还有一组是给10-60V输入的50瓦LED灯,因为LED灯是10-60V都能满额高亮,所以不需要稳压,还有一组是给底盘灯,然后又做了一组阻性负载做调节阻力用,用了4个56v50瓦卤素灯泡,一个56V190瓦卤素灯泡。接在5档开关上面,效果是调一档是50瓦。二档是100瓦,三档是150瓦,四档是200瓦,五档是290瓦,可以根据自己的力量调节档位

电容经过多次测试,发现只有用五个80V10000UF,脚蹬起来最顺滑,不会有咯噔失速的感觉。然后就是手机充电这些,,

网友:
建议楼主开个QQ群,我们一起来研究,把这个发电动感单车做的更好

网友:
        电子阻尼动感单车啊,高端货,整流滤波系理论上要比摩擦阻尼和磁铁阻尼脚感要好

网友:
好家伙,有空我也得搞一个

网友:
老家刚好有一个旧车拆下来的轮毂电机,磁铁有缺失,但是应该影响不大,重新粘上去就可以了。看了楼主的改制,我的动手心思又来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电机三根线+3相整流桥+电流电压表+负载,稳压电路是看负载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一辆,和你这个基本一样,也是自行车去掉前后轮,后轮处加了电动车电机,最大的不同是我做了一个 ...

可能以前老电机效率低、损耗大,可以换一个2020年以后生产的电机试试,正常一般的青壮年男性60w功率可以长期骑行,老轻松了。250w就比较费劲了也就几分钟,体能略好的最多10来分钟。我是说一般人,天天没有锻炼的那种。

网友:
我有一台动感单车好 久没骑了,可以改装不?

网友:
不错,即锻炼有发电,再装一个跑步表,比起跑步机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