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科麦斯迷你笔形电磨机简拆+功率简测(已更新进一步降低摆动方法)

楼主(2020-03-25):
看到很多坛友都撸了挺便宜的,于是没忍住找aacyxjz坛友要了地址,到手7块9。
帖内红字更新内容

盒子顶部

侧面

logo

主机和说明书

电源,这个电源能扛住1.6a。

红色开关,同时也是5个档位调速,按一下开,再按加速,长按关闭。
蓝色灯光闪烁指示高低档位,转越快闪越快。头部银白按钮是主轴锁紧,按下锁紧主轴。

这个到手时高档位那个噪音巨大,拿在手里和高功率跳蛋没什么区别。
基本没法用,夹芯直径竟然远小于主轴内径。

可以看一下直径大小有多悬殊

这样更明显,别说用卡尺测公差,肉眼看都巨大悬殊。
n年前买的小电磨夹芯塞主轴里是严丝合缝的,看看这个。
能凑合用完全靠夹芯颈部的坡度,勉强夹紧,这样一来成为跳蛋不可避免。

无奈 只能套个热缩管了,不光是尾径不合套,夹头部位长度也不够导致夹不紧磨针,只头部一点儿位置紧固,大部分尾杆处于悬空状态,高速就会晃。

更新:内部也套热缩管

可以自由伸缩,应对不同直径的杆子,小直径往里推套管和弧形颈部卡紧,大直径杆子可以后抽热缩管让位再卡紧,相当于一个内部的尾杆锁紧机构,能大幅降低杆子高速时尾部的摆动。

拆开

由于马虎主板正面没拍,这张图是借坛友aacyxjz的,12v经78l05降压后供6脚控制ic调速控制,mos作为功率输出,二极管是电机续流。

看下主轴内径,5.1左右。

再看看夹芯尾杆直径4.8mm,这俩在一起能不摇摆吗。

套完热缩管后5.1mm,这样晃动就小了很多。

7.88外螺纹

长度

滚珠轴承外直径

电机大概长度

宽度

厚度

这么多人拆,就没看一个人去量量尺寸,有人一度认为是玩具130电机,实际280尺寸比180电机都大,功率也是基本够用的,后面有测试。

下面是180电机的尺寸,130比它还短。

主轴直径,常用的2mm。

内部转子

电刷是含铜碳刷,比玩具电机还是要好点点儿的。

这里卡轴承的,但是有框量,这是另一个导致高速晃动,噪音巨大的原因。

灌点704,另一半壳也如此,装配好测试,噪音至少小了5倍,抖动基本完全消失,跳蛋终于变成了电磨。

下面测功率,12v供电,这个1档空载电流(当然要看你手里的抖动不抖动,如果抖动厉害会远大于这个电流)。

1档堵转

2档空载

2档堵转

3档空载

3档堵转,原配电源只能保持3档堵转不保护,4档堵转电源会过流保护。

4档空载

4档堵转

5档空载

5档堵转,可以看到超过40w了,一般最高档位电源够力的话带载工作电流至少是这个一半以上,20多瓦的功率对于这样的小电磨已经完全够用了,所以不需要改电机,只需要搞个大功率电源就能实现功率大增,3.5a就可以满足最高要求。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更新:

三项改造后的同心度表现,注意看锯片和杆子轮廓,如果同心度不好摆动会很大产生虚边,下图基本看不出虚边。

锯个壁纸刀片,很容易。

配了一个4.6a的电源,余量充足,小电磨能发挥最大功率了。

干细活还是没问题的,暂时先这样,还有个遗留问题,低档位由于电机功率很小扭力不大,需要低转速大扭力的场合体验不是很好,后期跟据需要也许会增加稳速功能彻底解决此问题。

KOMAX小电磨改造 增加堵转保护和点动功能(开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973

网友A:
还能自己改造一下,这价格可以玩玩,轴承那里可以垫点泡棉啊

网友:
前天下午也拍了一台,7.9,等着发货,到手拆

网友B:
牛x,我那个试用了一下就放柜子里吃灰了。看中的是它个子小,手握无压力。
有220V无极调速的两个电磨...

网友C:
没上车,已经有一个小电磨了,是滚动调速的,感觉比这个好,这个还要一档一档的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自己改造一下,这价格可以玩玩,轴承那里可以垫点泡棉啊

泡棉剪了一块效果不好,主要不如704接触的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x,我那个试用了一下就放柜子里吃灰了。看中的是它个子小,手握无压力。
有220V无极调速的两个电磨... ...

也是买来干细活的,毕竟体积小,价格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上车,已经有一个小电磨了,是滚动调速的,感觉比这个好,这个还要一档一档的按。 ...

嗯 调速方式很不好用~

网友:
价格无敌,也入了个,小玩具

网友:
同样7.9入手的,感觉按键太硬,难按

网友:
这个包邮赠送倒贴可以有

网友:
我对你帖子里提到的:高功率跳蛋,很感兴趣,拆一个吗?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还没到货,,看来到货了也要改一改了

网友:
看的心痒,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还没到货,,看来到货了也要改一改了

有链接吗?也想买一个。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也想个跳蛋,有时间也像楼主这样改一下

网友:
我入的怎么是9.9元啊。

网友:
价格喜人,还带轴承的呢!

网友:
9.9 元入的,开始的7.9元没赶到车,9.9收到货后7.9的又来了,两头落空!

网友:
感觉480或者380电机带个夹头比这个实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