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手提电子秤怎么改锂电

楼主(2020-03-25):
看电路板上面有USB空位,BAT空位,还有一些电阻、电容及IC空位,就是不知道具体原件的参数,不知哪位高人能告知。

这个品牌的

这个品牌的

看电路上的空位,就是不知具体元件的数据

看电路上的空位,就是不知具体元件的数据

网友:
这东西改锂电池的意义是啥。你要想改,最简单的方法是买个5号的磷酸铁锂,外加一个占位筒。

网友A:
U2是3V的LDO,C16、C17是0.1微法的电容,别的元件就不容易猜测了。

网友B:
这种称很省电的,改的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是3V的LDO,C16、C17是0.1微法的电容,别的元件就不容易猜测了。

多谢你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称很省电的,改的意义不大。

难道不是DIY的乐趣吗

网友:
二极管降压的充电电路,电池容易鼓包,没必要改

网友:
可能有高级版带USB的,不过没有专用充电电路,5V经过二极管D1(4007)降压充电,利用电池保护板转灯,U2应该是降压芯片,还要补齐其他阻容元件才行,感觉没必要啊,这称又不费电。

网友:
082040这个尺寸的锂电池刚好可以和一块4060充电板放进双AAA电池仓,家里的电器基本都改了

网友:
支持DIY可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