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充电嚣MDY-08-ES QC3.0快充最新电路方案

楼主(2020-03-25):
  近日自用的MDY 08-ES损坏(变压器摔断线),拆机后发现,竟然不同网站之前公布的两种方案(惠州比亚迪和江苏辰阳),所用方案也打破认知,没有用光耦等反馈和431稳压,而实现了输出5-12V电压升高而进行快充,于是兴起,画起了原理图供大家赏鉴和计论!图片如下:

网友:
难道靠输出调节?

网友A:
做工还能再差一点吗

网友B:
我猜就是个固定12v电源加了个带外置mos的快充识别同步整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就是个固定12v电源加了个带外置mos的快充识别同步整流电路

这样次级是需要电感的,这个板子次级未见到电感。

网友C:
原边反馈是不用光耦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能再差一点吗

至少是芯片方案,零几年我在中发和知春电子市场里的,买过更差的,三个5伏2安小的电源空载发热,2安过载几分钟会烧管,两个大的5伏5安也空载发热,大概4安以上PPTC自恢复保险丝变成高阻态,需要几分钟上电才恢复输出,拆开后都是单管式和RCC方案。

网友E:
输出同步整流MOS管源极(S极)少画了冷端地线吧。

楼主:
不是做工差,只是我用来测试,焊了线,没有洗板!客观的说,本来工艺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就是个固定12v电源加了个带外置mos的快充识别同步整流电路

我开始也是这样以为,后来发现,空载和正常状态就是5V,再者也没有另外的降压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边反馈是不用光耦的吧

原边反馈是不需要光耦,但是它怎么知道,负载经过识别QC3.0协议后,该输出多少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是芯片方案,零几年我在中发和知春电子市场里的,买过更差的,三个5伏2安小的电源空载发热,2安过载 ...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正规厂家比亚迪生产的.我用了测试板测试,5V-12V快充识别都识蛮准确和迅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同步整流MOS管源极(S极)少画了冷端地线吧。

是的,确实!

网友:
谢谢分享,超出该会员打赏额度。。。

网友:
开关电源的一种吧.

网友F:
这是我的理解,有可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的理解,有可能不对

1、我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确实是这样接的!
2、我也认为有一个固定的12V,再降压,但是次级没有测量到有12V的电压,也没有降压元件。
看来只有设计员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