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激打颜色淡,换硒鼓无效,求大神指点维修方向

楼主(2020-03-25):
平时有HP 1005 这次是一个一体机(三星 SCX-3401),之前也挺好(平时有1005所以很少用),最近搬出来打印了2包纸不到就这样了
如下图,不稳定,有时候只是有点淡,有时候干脆中间一条(从上到下)很淡。
换了个硒鼓没有变化
难不成是激光器老化了?
查了下资料,有说是电源板供电不足,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回事么?
求大神指点迷津undefined

另一台激打(HP 1005)用了好多年,挺好
前几年总是卡纸,继电器触点处理了一下(没换),用到现在
家用,所以平时打印不多,一切正常:

网友A:
首先擦干净反射境子。
二、查高压。
三、看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擦干净反射境子。
二、查高压。
三、看碳粉

谢谢回复
今天很奇怪,基本稳定
双面打印时,反面基本不行,颜色非常淡。
连续打印,第2页起有时正常,有时颜色很淡。

网友:
打印中途停机,取出硒鼓看鼓芯上是否有字迹,如有,转印问题

网友B(2020-05-16):
三星的机器4321,3401高压板问题,通病。 电源跟高压板一体的,直接换一块最快最省心,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机器4321,3401高压板问题,通病。 电源跟高压板一体的,直接换一块最快最省心,价格也不贵。 ...

谢谢回复,高手,精准定位故障,经验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