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维修12V儿童玩具车控制器

楼主(2020-03-25):
昨天老妈看到收废品的有辆4轮玩具车,很大很霸气关键是只要10块钱,10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一个壳子也值了,就是看有没时间精力去折腾上图

简单拆了一下,里面很脏,线路被老鼠咬断了很多,花里胡哨的灯很多,还能放音乐,还是带控制器的,带转向电机,很高端的样子。可惜没有遥控器了。

以往的都是开关直接通电的,这种第一次见,电子方面的能力不行,心里也没底。

写着WEELYE,淘宝能找到,不过价格有点贵,最低也得40左右,我这车才10块钱啊!

12V 540 10000转的电机,比早年捡那台要大不少

把线大致接上,通电,继电器在工作,但轮子不动。刚开始不知道那几根控制线的定义,乱接,结果烧坏了红线位置的电路,只能飞线。

观察几个管,没看到烧坏的,感觉可能得重新买个控制器或者直通了。查了下几个管,带散热那个应该是主要的,刚才手上有个电动车控制器,想换一个试试。

上工作灯

电车上的是HY1808的,玩具车上是200N03A,好像淘宝比较少,具体不知道用什么替换比较好,其它4个分别是2个TIP41C 2个TIP42C

经过测试,空载时通电输入是有12V的,但负载带不起来,连个12V的小灯光都不亮,感觉根源就出在这个管上了,直接上电动车的进去

换上后立马有输入

再上电机测试,正反转,高低速都正常

再上点硅脂,控制器复活

再把车好好洗一下。最初想法是搞好给儿子玩,如果好玩那就是老子的玩具

本人不懂电子知识,不知道这样胡乱替换能不能用,目前只是直接测试,但不知道型号不懂的管对转速温度等等有没影响,如果不行,要买哪种型号的呢?

请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稍后再上张控制器插头的定义

网友A:
你老妈估计是被你给带坏的

网友A:
HY1808是75V 80A,200N03A是30V 200A,从电流上看你换上去的那个电流不够大,最好还是按原来的参数换,这款应该可以代换,拆机的管子比较靠谱: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96168645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老妈估计是被你给带坏的

第一台也是我老妈整的,她负责拿回来,我负责改造,让车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1808是75V 80A,200N03A是30V 200A,从电流上看你换上去的那个电流不够大,最好还是按原来的参数换,这款 ...

有具体参数就好办多了,暂时先用这个动起来。等坏了再求助万能的淘宝

楼主:
第一接触这种带控制器的玩具车,有点复杂,各种线路一大堆,研究了很久才弄明白

淘宝上看了下这种控制器,带平缓起步等等一些保护功能。

控制端针脚各有不同,可惜淘宝上没列出脚步详细作用,我大概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右下角是应该是蓝牙接收模块,可惜没遥控了,能不能用手机装个APP来控制呢?

或者现成的电路板,总之越便宜越好

网友:
淘宝买个遥控,20多包邮,我的换了锂电池

网友:
牛掰哈哈,十块钱真不亏

网友(2020-06-25):
10元你赚大了!!哈哈!!老顽童!!

网友(2021-03-11):
好,不好玩是儿子的,好玩是老子的,你坐上试试拉动不?

网友B(2021-07-08):
请求大佬支招,控制器也在某宝买过也是不行,电瓶电量显示没问题

我家也有一个这样的孩子玩具,车型差不多 不过控制器有的地方不一样也是遥控的,有一个问题一直不知道怎么弄也求高手支招,时走时不走,车子有电量显示满格,12v以上,启动踩油门移动几步就不走了,前进也不行后退也不行,控制器犀利犀利的响。
附图控制器的图片,万用表测量接通电源后,控制器电机输出端显示0.45伏输出。

网友:
遥控越野车,你这台修好,可以打翻很多专业级别的遥控车。因为~~~~~~够大,哈哈。

网友:
看了针脚说明,终于把这款控制器搞的能用了  哈哈

网友(2021-09-21):
最近也给孩子买了一个,两驱的,不知道怎么改装。

楼主(2021-11-19):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有一个这样的孩子玩具,车型差不多 不过控制器有的地方不一样也是遥控的,有一个问题一直不知道怎么 ...

可能也是管坏了吧!其实可以PDD买一个,我那个后面长时不用也坏了,也是买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接触这种带控制器的玩具车,有点复杂,各种线路一大堆,研究了很久才弄明白

淘宝上看了下这种控制器, ...

这个不是蓝牙遥控,是2.4G遥控。跟鼠标遥控一样。距离远点,信道多些。转向那个是接舵机用的。用舵机实现转向。好一点的话应该用步进电机的。这种玩具车还是不要给小孩玩了,安全性太差。容易摔倒。安全第一

网友:
12V输出,用万用表量是通的,是那个件坏了?

网友:
重新定义“不懂电子知识”

网友:
现在论坛人均工程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