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润滑脂~虎头牌通用高温型SP222体验

楼主(2020-03-25):
一直对减速箱保养有点兴趣,之前图便宜买过绿林5块钱的普通黄油,事实证明普通油真不适合放在减速箱里,第一它粘不住,很容易被甩得一干二净,以及太容易液化,涂好没几天拆开看油全漏最底下去了,就想着这次买个稍微好点的润滑脂。
考虑过很多人都在用XHP222,最安全的正规途径390g大概三四十块,不算贵,但这么多我真用不完...
后来听说虎头的全合成也不错,就去搜了下,好家伙,130g要38块,这又太贵了点,
然后看到店里有不是全合成的SP22系列,各项参数和XHP222都倒差不差,价格16块一支130g,算是比较理想的价位,就买了一支回来试试。
到手开箱,包装倒是不错,不过生产日期是2019/4,刚买就少了一年保质期,有点小不爽
封口有锡纸,撕开后挤了一点,粘稠度比普通黄油稠,膏状有点粉末质感
给螺丝刀齿轮箱涂了一圈,盖上后声音不怎么好听,估计是一级尼龙齿轮的问题,不管用啥润滑,顶多就是难听和特别难听的区别,就压根没有好听过。
然后把捷弗利的减速箱也图了一遍,没拍照,不过声音明显比普通黄油柔和了不少
体验还算满意吧,毕竟也没用过其他类型的润滑。

楼主:
惊喜的东西来了,测试了下高温流散,用的是黄花907,之前用温度仪校准过,直触温度与标识差距不超过20℃
结果如图:
120℃,绿林黄油一触即融,SP222无流散,无冒烟

170℃,SP222无流散,无冒烟

230℃,SP222无流散,无冒烟

280℃,SP222无流散,极其轻微冒烟

330℃,SP222无流散,明显冒烟。

官方给的参数是这款滴点280℃,我觉得谦虚了啊,感觉没有一个明显的滴点,超出负载温度直接就挥发了

楼主:
补充一下,不太推荐大家购入目前来说的感受是:
确实耐高温,烙铁直触不流散,打火机(防风型)直接点燃不怎么液化(据说这是耐高温油脂的鉴定标志?)
但是附着力欠佳(拆开减速箱感觉没怎么挂住)
使用后会从淡黄变成灰黄(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是看着不爽)
使用后明显粘感觉稠度变低(高温环境都不会液化,这是耐磨性不好还是正常现象?)
当然这都是视觉效果,润滑的实际效果短期也看不出变化
就感觉明明各项数据实测出来都远超黄油(比如耐高温),但进了变速箱里看着都差不多拉跨...

网友A:
白菜贵过肉,我的钻也就一直润滑油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菜贵过肉,我的钻也就一直润滑油的价

倒也不必这么死抠这十来块,我之前花在散热硅脂上的钱就这价的几十上百倍了,各类胶水买的也不少,电钻变速箱一次也就用5g,挺划算的了

网友:
等楼主使用反馈

网友:
前几天给电磨加油,用的一般的油,发热厉害,直接冒烟,换了好油只是温热,最高35000转

网友:
4块的蓝毛毛虫+10块500g的石墨粉,也挺好

网友:
学习了,先码住,后面电批也需要用到

网友B:
你这种润滑脂稠度过高,对波箱不利,产生热量大,摩擦系数也一般。
虎头润滑脂不错,只不你没有选对而已,应该选择锥入度在300以上的。我记得虎头牌有渔轮专用润滑脂,还有一种汽车天窗滑轨润滑脂,都适用于你这种12V以下电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润滑脂稠度过高,对波箱不利,产生热量大,摩擦系数也一般。
虎头润滑脂不错,只不你没有选对而已, ...

300那就是SP221了,SP222是265-290,凑合用吧,没买1号是担心太稀

网友C:
小批用它还是太黏

网友:
看来你的贴,买了同型号,自己抹的普通黄油也是甩的很干净,挂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批用它还是太黏

最怕的就是刚刚上好滑润脂运行平稳,放置一段时间后,凝固爬齿轮,那才叫要命,堵转电机都会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怕的就是刚刚上好滑润脂运行平稳,放置一段时间后,凝固爬齿轮,那才叫要命,堵转电机都会冒烟。 ...

还有这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也不必这么死抠这十来块,我之前花在散热硅脂上的钱就这价的几十上百倍了,各类胶水买的也不少,电钻变 ...

刚买车时我用在汽车洗涤用品上才舍得,其余都不舍得。现在啥也不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润滑脂稠度过高,对波箱不利,产生热量大,摩擦系数也一般。
虎头润滑脂不错,只不你没有选对而已, ...

大婶,小台扇、角磨机用哪种?

网友:
这个我买过.当初用来汽车刹车片背后铁片的高温润滑.

网友:
颗粒多是不是玻璃粉加太多了

网友:
我好奇永康那帮厂家用的啥润滑脂,感觉原厂带的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