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谁能帮我设计一个放大电路 驱动继电器动作

楼主(2020-03-25):
需要一个放大电路:
输入非常低的信号(耳机的一个声道),大约几个毫瓦的功率,输出能使5V或6V的小型继电器动作,没声时继电器不动作,音量到一定程度继电器吸合,我试了好几个电路都没有成功。
试的基本都是三极管多级放大的感应测电笔电路,发光管和电阻去掉换成继电器线圈,不行;电压升到6V也不行,呵呵。

大伙帮我设计一下,不一定非要这种,只是这种比较简单。

网友:
设计个电路还不如下手2-3块的继电器成品板,5v或者6v高低电平可调,带光耦隔离,不过好像高电平要高于3.3v,实在不行自己再增加一级放大。感觉你是和偶的想法一样,有声音输出就加电开机

网友:
直驱是带不动的电压够了,电流不够,可以参考单片机IO口三极管驱动电路

网友:
这个三极管多级达林顿放大感应测电笔电路输入电压要大于2.1V才行,一般的耳机输出难以达到这一电压所以不行,想提高输入灵敏度楼主可以保留第一级NPN管将后级改为PNP管复合电路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用运放了。

网友:
以前做过信号控制喇叭,就一级放大电路再驱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动做,还有延时功能,只是太久了电路早忘了!

网友:
问题是反应时间把,按你的要求成立的话,忽然有声音过来,系统准备还没有完成,前面的那个声音可能听不到,

网友:
s声控灯? 声控机?还是什么?

网友:
一个555集成块就能满足你的要求,网上这电路图非常多

网友:
这就是声控电路。网上有现成的模块,也可以用电平指示芯片改一下

网友:
运放放大音频,MOS管输出

网友:
滔滔对讲机手机端做链路触发对讲机发射?我猜的

网友:
接功放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