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也拆修个带uPs囗的扩展插座

楼主(2020-03-25):
捡了个带U口的扩展插座,插头坏了,拆开看看,能修不?:就这货,带电源指示灯,三个插座,一个usb座,双口,各口独立开关,见过有u口的都不带开关,长期通电,易焼坏。开盖后的全貌。接地线只接一个口,剩下的两口没焊线,补上。拆下一个座看看用料,特薄的用料,地道的山货。u囗插座板,双u口,限流保险10欧的,桥,芯片无字,没参数,高压滤波电容4.7u,400的,次级是470的,带开关的指示灯,阻容降压,整流,四只led串一680欧电阻,狌立开关。插头处坏了,加个胶木板,罗木干固定,插头处原配一枚471压敏电阻,加块胶木板,成了。装起,指示灯着的,原设计是代替小夜灯吧?
看着设计还不错,四口四个指示灯,独立开关,可惜用料大打折扣了。

网友:
真别用,弄个公牛 航嘉 飞利浦 小米的能用10年。。。而且不进水啥的应该比这个安全(触电和着火)100倍

网友:
等等,那叫UPS?

网友A:
uPs是个啥?俺老孙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s是个啥?俺老孙想知道!

后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