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2246EN主控板1.8V的问题

楼主(2020-03-25):
手上有几粒1.8V的三星K9PHGY8S5A,就弄了常见的那个创见的四贴小主控板,贴上去可以开卡,但跑圈都是在十几G的时候卡死,然后掉盘。
搞来搞去才发现这个颗粒是1.8的。看了卖家的信息,也没有像U盘那个1.8 3.3切换的跳线。
想问一下,这个板子可以改成1.8V吗,如果不行,那常见的2246EN板能不能贴1.8V,请朋友们推荐下。

3月26日更新:
今天2246EN的U盘板被我搞发烧了,闲来没事又折腾这个问题。
突然想起来,为了排查问题,我换过主控板了,但是缓存颗粒好像用的原来的。于是继续试,把缓存颗粒换掉,奇迹出现了,跑圈正常了。
因为之前为了排查只随便贴了一个颗粒(还只识别了一半CE,哈哈),所以明天颗粒贴满再来测试。

想起前面一位朋友的提醒,缓存测试最少要跑一圈才靠谱啊,不光是PASS就OK的。我之前就是PASS完事,没有跑一圈。
咨询电压的问题是因为无意中翻到一个贴子,一个朋友的卡就是每写入十几G就掉盘,跟我症状一样,于是就有病乱投医了。

网友A:
很多公版的46EN都是1.8V 的VCCQ,
然后还要选中型号后面有(1V8)的

比如46EN公版4贴免CE跳线的,那个就是默认1.8V VCCQ能直接贴L06B开卡的

网友B:
如果是方力最早卖的小板的话,VCCQ默认1.8V,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方力最早卖的小板的话,VCCQ默认1.8V,不用改。

不是最早的了,是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公版的46EN都是1.8V 的VCCQ,
然后还要选中型号后面有(1V8)的

好的,感谢指点!我这个颗粒开卡时就是后面带(1.8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方力最早卖的小板的话,VCCQ默认1.8V,不用改。

我用的就是那种创见小板。

网友:
你实际测量,VccQ是多少V ?先万用表量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方力最早卖的小板的话,VCCQ默认1.8V,不用改。

按照您以前的方法把U8取掉,接1.8V还是跑圈到16G的时候掉盘,试了下接3.3V,可以开卡,但开完卡拔出来重新插上去就不认盘了,又要重新开卡:sweat……
不晓得啥情况啦,以后有别的板子再试试看了,没板子就先贴903了。有两粒贴903挺正常,用的那种可以切换1.8V的。

网友(2021-05-03):
引用 楼主:
按照您以前的方法把U8取掉,接1.8V还是跑圈到16G的时候掉盘,试了下接3.3V,可以开卡,但开完卡拔出来重 ...

你好 我也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了 板子开卡正常但是直接插电脑就是不认盘需要把颗粒拆掉 ,是电压的问题么 是不是需要改成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