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机怎么改善色彩?(已经搞定)

楼主(2020-03-25):
家里有台三洋的32寸液晶电视机,色彩一直不怎么样,有点偏红,显色性感觉比较差。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下这台电视机的色彩?换逻辑板吗?
本周末回去拆一下,拍个照片。需要哪些部分的图?逻辑板、主控板都都会拍,还有什么?

上周回老家的时候把这台电视机拆了,本来是想拍一下里面各种板子和芯片的照片然后发到论坛让各位大神给想想办法的。
鬼使神差的想到要不要把排线从新插拔下?
装回去之后再开机就发现色彩已经正常了。看来是排线松了。

网友:
修改固件 或者带个翠绿色的眼镜

网友:
进工程模式调色度呗

网友A:
估计灯管老化了

网友B:
如果是1366*800的屏就不要弄了。面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灯管老化了

LED的,而且买来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366*800的屏就不要弄了。面板问题。

1366*768的屏,800的屏不多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366*768的屏,800的屏不多见吧

1024/800:lol:描述错误。你可以把屏线拔了单独给背光工作看看灰色是否有偏红最直接的办法是看背面漏光处,如果背光没问题。只能进工厂模式调色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24/800描述错误。你可以把屏线拔了单独给背光工作看看灰色是否有偏红最直接的办法是看背面漏光处 ...

怎么进工厂模式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进工厂模式也是个麻烦事
拍个型号铭牌。数码之家大神很多。他们会说的。

网友:
进入系统菜单看社否可以调色温,

网友:
没用了,要么进菜单调一下色调,或者把色温调高一点掩盖一下,根本还是卖了买新的吧。。。

那些做山寨电视机的工厂有技术能力搞定这些问题的。。人家一个型号的面板会弄一个配置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