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改可调无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0-03-25):
一个ATX改的可调用了2年了,前几天从朋友那里拿了2块24V40A通讯锂电,充电时28V 2A恒流,冲2小时后烧毁,两个功率管和场效应管全部烧毁,还有C945三极管,两个1Ω电阻,一个2.7K电阻,一个56Ω电阻也一并牺牲。全部换新后,现在辅助电源5V和14V正常,主输出开机会有0.几V电压,然后几秒后变0V,高压部分没多少原件都一一检测了,功率管也更换从一正常ATX电源拆下的13007,750芯片也用494代换过,故障一直没变,求大家给与分析指导!
附上电源图纸

网友A:
TL494第8、11脚测过电压没?电源待机时是不是2.2几伏?开机后会稍降零点零几伏?然后两个推动管有没有问题?
再请教个事儿,我现在也正在改一个ATX,我发现网上发的改装好以后的电路图都没有339的,是把它拆掉不要吗?那是等于所有保护功能都不要了?
还有我看你这图纸上写的,这个电源改好后竟然能到100V?这是重绕变压器了吧?

网友B:
可能是保护了。根据TL494的工作原理,查4脚和15、16脚的电压,然后看看是不是变压器线圈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94第8、11脚测过电压没?电源待机时是不是2.2几伏?开机后会稍降零点零几伏?然后两个推动管有没有问题 ...

339保护拆除的,想100V必须重新绕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保护了。根据TL494的工作原理,查4脚和15、16脚的电压,然后看看是不是变压器线圈烧了 ...

记得4脚直接接地还是电源端的,取消保护的,变压器线圈测过,没断,也许短路,有时间拆个换上去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TL494的8脚和11脚出来的两个推动三极管C和E之间并联的二极管

网友:
才50来瓦就妖折了,还用了2年,明显不合格啊

楼主:
没散热风扇,一直裸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散热风扇,一直裸奔的

你遇到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两次,就是你发的电路图中的D9  D10二极管(可能是其中一个有问题),正反都有10K左右的电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真是太巧了,我最近才修的电源跟你的几乎一样,现象也一样,就是没有更换变压器了(估计变压器坏的可能小),后来直接扔了。。。。哈哈,开机时推动级从待机的2.几v变为1.几v,用外接12v试过了也是这样,后级全部查过了也没有找到问题,最好被我拆了解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遇到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两次,就是你发的电路图中的D9  D10二极管(可能是其中一个有问题),正反都有1 ...

如果这个二极管又问题,那么推动级电压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遇到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两次,就是你发的电路图中的D9  D10二极管(可能是其中一个有问题),正反都有1 ...

今天特来感谢,看了你的提示,回去把电源找出来一测正的是其中一个二极管有问题,反向电阻在24K,但用数字表二极管档位测试正常,跟正常同类型的二极管比,导通电压略微低一点。赶紧又把拆散的东西全部装上去试机,此二极管对电位基本无影响。所以造成维修时忽略。换上好的二极管开机一次成功。哈哈。。。
维修此电源纯属无聊,修好了也没有用,准备改可调电源,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一下。

网友D:
根据现象,楼主的电源估计也是这里的二极管有问题,另外请问楼主,你改后的电源有没有异响,就是频率啸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特来感谢,看了你的提示,回去把电源找出来一测正的是其中一个二极管有问题,反向电阻在24K,但用数字 ...

这两个二极管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和正常的没什么区别,判断不出好坏,用电阻档测量就会有阻值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现象,楼主的电源估计也是这里的二极管有问题,另外请问楼主,你改后的电源有没有异响,就是频率啸叫? ...

用品牌电源改过一个有啸叫,这个是用杂牌电源改的,反而没啸叫

网友(2020-05-17):
用明纬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