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L-WR842N 9.1拆机之新手上路

楼主(2020-03-25):
朋友拿了个路由器问我说电源线找不到了,我这有没有可以用的线。接过路由器之后看了下电源规格5V0.6安直流,于是自信满满的拿了一个5V2A的DC头接上电,10秒后悲剧来了,一阵青烟袅袅,外加一股焦味,场面瞬间尴尬。

然后就尝试补救方法。

有两个螺丝,拆下螺丝后路由器内扣的比较紧,然后暴力拆解,卡扣断了好几个。

电路板看起来比较简单,元器件较少,背面板没有元器件。

在靠近电容的地方看到了一个鼓包、有烧黑情况的5脚元器件,丝印是OP=W24,这个应该是个DCDC,问题点应该就是这了,但具体规格不清楚,网上也没搜索到规格,没办法更换,只能先暂留待处理。

网友A:
按道理讲,电压没超,不会烧机器的。
你确认下我标3.3V的地方和GND之间没有短路的话,外接一个3.3V电源应该能点亮路由。
能点亮的话,找个3.3V输出的AMS1117稳压芯片,按照三个标注箭头飞线到1117芯片就行。
1117输出引脚比较大,焊接一段粗壮的铜芯线作为散热。
我有个路由5V输入被9V电源烧了,这么操作后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B:
不超电压没事的啊,咋烧了。。。。

网友C:
这个是5V转3.3V的电源芯片
换个就能满血复活    实在没有找个3.3输出的坏板子电源部分飞线过去也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超电压没事的啊,咋烧了。。。。

可能放久了,哪里短路了,不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讲,电压没超,不会烧机器的。
你确认下我标3.3V的地方和GND之间没有短路的话,外接一个3.3V电源应该 ...

好的,试完再回复你

网友D:
正负极搞反了吧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极搞反了吧嘿嘿嘿

有这可能,哈哈明天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5V转3.3V的电源芯片
换个就能满血复活    实在没有找个3.3输出的坏板子电源部分飞线过去也能启动 ...

好,只有知道是3.3V输出就简单了

网友E:
正负极没接反的话按理不应该烧,我以前的841原配9V的,我最高试过接笔记本电源都能用,里面电容耐压25V,34063电源芯片貌似最高可以输入40V,现在842都缩成这样了,联发科高集成度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讲,电压没超,不会烧机器的。
你确认下我标3.3V的地方和GND之间没有短路的话,外接一个3.3V电源应该 ...

拆掉稳压芯片之后,测短路情况,电容基本上都是对地短路状态,估计烧的不止这个芯片,还有其他芯片,表示已经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负极没接反的话按理不应该烧,我以前的841原配9V的,我最高试过接笔记本电源都能用,里面电容耐压25V,34 ...

放久了可能哪里出问题了,刚刚拆掉稳压芯片之后,测短路情况,联发科周边的电容基本上都是对地短路状态,估计联发科来也没辙,表示已经放弃

网友:
楼主能不能帮忙备份一个编程器固件呢?非常感谢,MT7628KN芯片的,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