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也玩电压基准AD588

楼主(2020-03-25):
前几天,坛友晒了AD588电压基准,我也跟风买了一个。这已经是第二版了。手上没有高位表,只有FLUKE87VC,凑合着测试一下,还挺准的。

这是测试时的环境温度,和卖家计量时的温度差不多。

计量数据

测10V输出,差1mv,应该是万用表的误差。

测5V输出,这个四位半有点鸡肋,测5V只能显示三位半了。

总结:基准不错,性价比挺高,能够满足一般玩玩的需求。

网友A:
感觉电阻用料一般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阻用料一般了些

这是平民基准,不值得往上堆料,对比测测3位半,4位半,绰绰有余。

网友B:
多少银子入的啊,有些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银子入的啊,有些心动

现在买不到拆机的AD588了,卖家已经没货了。都是疫情闹的。

网友:
这个在哪买的?

网友C:
这基准我已经玩了有一段时间了。最稳的电压是+10V 和 +5V之间的电压。这个电压基本上温漂非常小。因为温度变化的时候 +10V和+5V是往一个方向变化。而且变化量(不是百分比量)。基本一致。所以做差可以抵消温漂。不要说对这基准我已经玩了有一段时间了。最稳的电压是+10V 和 +5V之间的电压。这个电压基本上温漂非常小。因为温度变化的时候 +10V和+5V是往一个方向变化。而且变化量(不是百分比量)。基本一致。所以做差可以抵消温漂。不要说对付四位半了。对付五位半我觉得都可以付四位半了。对付五位半我觉得都可以

网友:
还好疫情前入了个AD588

网友(2021-03-06):
这个588基准,在环境温度21.4度时有两组输出电压,原始电压和微调电压。在使用它作简易校准源时,绝大多数人没有恒温室,都是在常温下测试的,那么如何参照比对这个微调电压值,请所有过谙此道的朋友赐教,谢谢。

网友(2025-02-17):
引用 网友C:
这基准我已经玩了有一段时间了。最稳的电压是+10V 和 +5V之间的电压。这个电压基本上温漂非常小。因为温度 ...

看到这里,我用F289C测了下我的AD588基准5V和10V的电压差,大概在4.9995V,但试着反过来测一下,发现居然不是-4.9995v,而是-4.9990v,表居然有翻转误差了,但奇怪的是表单测手上随便一个5v基准,最多一个字的翻转误差,说明表是正常的,但5v和10v间接仪表的不同接法可能会影响基准的电压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