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能冲击了,拆解东成Z1C-FF03-26冲击电钻

楼主(2020-03-25):
街上买的,东成Z1C-FF03-26冲击电钻,打兆信防伪,提示为东成系列产品。但是用了大概不够半年,就不能冲击了。拆了给大神们看看,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正品东成也就这样了,气缸活塞那些真粗糙

网友:
电锤冲击主要靠活塞压缩

楼主:
有个疑问啊,看到这个气缸那么粗糙,会是假的吗????

网友:
才用了大概不够半年,钢体这么差?是否仿制品?

网友:
这不叫电锤吗

网友:
有两个东成的产品,的确比较粗糙,

没拆过这玩意,看看其它坛友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吧!

网友:
这不标准电锤嘛 还是重型电锤

网友:
全新的电锤包装中是带锤头密封圈的!!!换密封胶圈加点油就好

网友:
气缸漏气了?

网友:
不冲击一般都是气缸活塞密封圈密封不严了

网友:
你这没加过黄油吧

网友:
活塞皮圈都磨损不在了,缸筒壁太粗糙了,先换个活塞皮圈,加点黄油

网友A:
半年就过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年就过保了?

说明书还写3个月呢

楼主:
还有跟京东东成客服对话,问他些事情,当然这个锤子不是京东买的,街上买的。

楼主:
谢谢各位支招,我都试试看

网友:
在京东第三方旗舰店买的和楼主同款。
不求他能有多耐用,
业余使用,几百元一把,要用时,总比请人或去借别人划算。

楼主:
刚才又弄了一下,发现应该是冲击子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之前使用冲击钻的时候好像有风喷出来吹到打的孔,喷得泥土到处飞,头发脸全都是。用完冲击钻,把钻头卸下来的时候,不时发现钻头四方夹头部位是有黑色的油的,应该是冲击子那里漏了润滑油出来,久而久之该部位没有了润滑油,冲击子的活塞磨损了,就不顺畅了,懂得过去不懂回来,或者回来了 不回去了。造成没有冲击的现象。现在先在里面放些润滑油,再把那个锤子放回去,再放些润滑油,然后装回去,塞上活塞。装好,可以用了,看看能用多久。PS:看到有些说加多了润滑油会堵塞气孔,我看不会吧,因为活塞运动一往外啦,造成里面压力便小,大气压是可以把润滑油从孔那里压进去的,空气也就可以进去了。应该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