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锂电池长期存放不能充满。

楼主(2020-03-25):
买了个多功能充电器,说明书上这样说的,会影响寿命,充到三分之二适合,但没解释,有谁知道的原因,我以前买过四节三洋18650,充满后长期放着没用坏了一节,感觉还是说的不错。

网友:
配方不一样,有些就不能满电存放 会钝化、
有些就不能亏电存放会胀气,

具体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过充伤电池,锂电截止电压4.2一般充到4.1为好

网友:
这个得问研究电池化学的了,正常用户照做就行

网友:
一般长期不用的电池半电或者三分之二电存储,满电容易胀气怀孕。具体原因我记得是电压越高,锂例子的迁移现象越明显

网友:
大概是吃得太饱,消化不良吧!

网友:
满电时候,电池内部化学活性高。一般都是低温、半电存放,电量过低有些锂电池自放电大,容易过放,锂电过放基本就不行了

网友:
铁锂可以 三元不行

网友A:
应该不至于吧,我是长期充满电后在存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至于吧,我是长期充满电后在存放的

锂电这么搞作死的节奏

网友:
我也是充满存放的。。。。没管那么多。难道要用了再来充电?

网友:
满电存放软包电池很明显,都会涨袋。18650会容量下降。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
坏了坏了,我的就是充满电存放的,赶紧回家放电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