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机械钟坏了 废物利用

楼主(2020-03-25):
机械钟是突然不走了 发条断了 不能修复了

已经损坏不能修复的机械钟机芯

剩下的木壳和钟面

在钟面上固定一个石英机芯
然后装上石英钟指针
把钟面放回木壳 拧上螺丝
废物利用成功 缺点就是换电池要拆螺丝 不过一年才换一次 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A:
引出线不好么?钟面下装个充电宝,好几年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出线不好么?钟面下装个充电宝,好几年不用换

充电宝是5V 电压太高了 石英机芯需要1.5V

网友:
我这还能找到正常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宝是5V 电压太高了 石英机芯需要1.5V

多串几个D就好。我用旧锂电800mA的,满4Ⅴ多,串3个D,一个R,并个C。充满也用2~3月

网友B:
买根发条不贵把机械种修好不更好哦!也可以送你一根旧的(邮费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串几个D就好。我用旧锂电800mA的,满4Ⅴ多,串3个D,一个R,并个C。充满也用2~3月 ...

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根发条不贵把机械种修好不更好哦!也可以送你一根旧的(邮费自理) ...

发条盒都被断的发条打出痕迹了 机械机芯已经拆散了 我就想的发条都已经断了还怎么修 就直接废物利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随便,压降大点,400*系列。R也随意,几十,一百。端压2Ⅴ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压降大点,400*系列。R也随意,几十,一百。端压2Ⅴ以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多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C:
我猜 楼主拆开 了座钟 装不回去了 然后安了个石英机芯
哈哈 开玩笑的。搞得挺好的~

网友:
可惜了,发条断了可以买新换或断条铆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 楼主拆开 了座钟 装不回去了 然后安了个石英机芯
哈哈 开玩笑的。搞得挺好的~  ...

拆开看见已经断了的发条 就觉得肯定不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 楼主拆开 了座钟 装不回去了 然后安了个石英机芯
哈哈 开玩笑的。搞得挺好的~  ...

把钟下半部分的空间放上温度计和起床闹钟 就更好看了

网友:
真能,发挥自己的所长,直换机芯,把有收藏价值的机械机芯放开了

网友:
这钟修的没有灵魂了

网友:
你这是升级,走时精度提高好几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宝是5V 电压太高了 石英机芯需要1.5V

引出来了就装个电池盒就好了,反正也好换了,我家以前也有一个这种钟,好像是三5牌,有这个牌子吧,大概15年前一个齿轮坏了

网友:
有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挂钟

网友:
看齿轮还是崭新的,走时发条断了可以用另一条打点发条替换~因为越到深夜越响个没完,很多人都不上打点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