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ETE9更换电池,屏幕,摄像头

楼主(2020-03-25):
这台机是朋友赠送的。

到我手里用了两年了,摄像头经常糊焦。。。。。。

后来,下楼梯,滑了一下,手机保护了手掌,屏幕碎了,又磕磕碰碰用了半年。

前几天,屏幕突然就花屏了,触摸乱飞舞。。。。。。

要维护了。用美图,经常被调侃。。。。。

正面,一个惨不忍睹啊。

准备拆下电池。

电池直接干报废了。

真的,电池为什么这么设计。。。。下面的胶,完全就是一次性的。

拆的时候,闻到一股锂电池特有香味。。。。。干爆破了。干净搞下来,扔掉。

保护板也干断了。

扔了。

清理残胶。

首先购买了电池。

电池还算不错。

里面还有气泡袋。

送的工具。

送的胶

日期这么新鲜?

4000

还有CE

触点

买的摄像头

这店家直接一个摄像头。

看起来不像是原装。

排线。

楼主:
然后就是购买屏幕了。
漫长的等待。

屏幕到货了。

又送一堆工具。。。。。。

这种?雅蠛蝶?捆绑艺术?

因崔斯挺。

这螺母怎么回事?秀吉斑斑。

接上电池,点亮。

没问题,也就算了。螺丝生锈,可以肯定是后压的屏幕。

痛苦的搬板中。

下部搬板成功。

上部花了一点功夫。

有惊无险。成功。

粘上电池。

拧上螺丝。

卖屏的还送了个硅胶套。

旧屏拜拜。

美图拜拜。

可以看得出。摄像头还是虚化严重。。。。。。光线不好特明显。
摄像头可以肯定次品。电池续航还可以。能用一天。屏幕肯定是后压的屏。

花费300左右,搞定。
这种机,速度还可以。128的内存,加运存,还算不落伍。

就是很多地方有胶,下扬声器有胶,电池有胶,屏幕外屏坏了,没设备基本就是等死。

不如水果机好折腾。。。。。。。。。。

网友A:
电池从什么渠道买的?好像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从什么渠道买的?好像正品

电池肯定是第三方的。

淘宝随便找了一家买的。

都是随机买的。

网友B:
电池的包装真上档次

网友C:
美图咋不要了,自拍很不错的啊

网友D:
为什么不上官方今后呢,没贵多少的。

朋友的Mate10去换了个电池99元,还把前面的膜免费换新的了!

网友E:
mate8电池也一样,一个易拉胶一个泡棉胶。成心不想让人完整拆下来。淘宝买了个中框卖家直接给带了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包装真上档次

不要那些包装,减个100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图咋不要了,自拍很不错的啊

速度还是硬伤!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上官方今后呢,没贵多少的。

朋友的Mate10去换了个电池99元,还把前面的膜免费换新的了! ...

屏幕就贵了。。。。。。。。。这个电池40多,屏幕一百多,摄像头四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te8电池也一样,一个易拉胶一个泡棉胶。成心不想让人完整拆下来。淘宝买了个中框卖家直接给带了个电池。 ...

挺奇怪的,为什么不用两个撕拉胶。。。。。。。

网友F:
感觉不值得修,楼主换了几个大件打算再战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不值得修,楼主换了几个大件打算再战几年?

至少熬过这段困难时期吧。

网友:
这种精细活我可做不了。手一抖就废了

网友:
谢谢分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G:
拆电池可以用绳子大法,先把电池撬起一点点,套一根尼龙绳进去,没有的话用钓鱼线也行,然后屏幕放在垫了布的桌子上,叫另一个人帮忙按着,注意力度,然后自己慢慢左右拉动绳子就很容易把电池拉下来,我这样换了两台华为手机的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电池可以用绳子大法,先把电池撬起一点点,套一根尼龙绳进去,没有的话用钓鱼线也行,然后屏幕放在垫了布 ...

真是个好办法,一定不能用太硬的尖锐工具拆电池

网友:
我们公司里 有好几个同事用METE9和10、荣耀Magic2、note8的,摄像头都出现过抖动的毛病,不是对不了焦就是对焦的时候防抖功能失灵,画面抖的很厉害,淘宝买的摄像头也不怎么好用,退掉去售后换的才好使。
反而老点的METE8和新一点的20、30不会,可能一个是单摄,另一个是多摄像头的技术日渐成熟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