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做个WIFI无线串口

楼主(2020-03-25):
本来想做个全九针真串口的,少画了一条线,6脚没接负极,否则就完美了!不过用来调试交换机和PLC问题不大,交换机已经试过了!PLC有空再试,废话不说,上图骗M了

楼主:
接口电路用的SP213,WiFi模块用的汇承HC-25

网友A:
是不是跟这个原理差不多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196

网友B:
HC25你居然不用天线?很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跟这个原理差不多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196

他这个是拆除了原有的RS232通讯,单片机输出TTL信号的时候中途就截获信号用WIFI发送了!我这个是WIFI转成232信号,可以直接插在DB9插座上用,只需要个5V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25你居然不用天线?很近吧。

交换机调试也用不了多远,天线部分本来准备重新在做一块大小一样的板,天线画在上面的,不过现在嘉立创出板价格有点高,就暂缓一下,每次工作调交换机拖着那么长的线太烦了,这个应该自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电路用的SP213,WiFi模块用的汇承HC-25

HC25我也掳了两块,HC08两块,收到货就插电试了一下调试工具就吃灰了哈哈哈哈

网友C:
支持什么品牌的plc 已收藏期待plc测试

网友:
厉害,之前一直找这种WiFi的串口模块,但是都需要上云才能和PLC通讯。啥时候能出成品,肯定支持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水木行”的蓝牙转串口模块,我现在就在用这个模块,一直没敢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水木行”的蓝牙转串口模块,我现在就在用这个模块,一直没敢抄电路图 ...

和PLC通讯没问题?不需要转换器么。查了下HC-25是TTL的,台达PLC的说是2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水木行”的蓝牙转串口模块,我现在就在用这个模块,一直没敢抄电路图 ...

水木行的那个应该只有235通讯,不是全串口,其实本来做这个是准备给61E做通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什么品牌的plc 已收藏期待plc测试

施耐德的可以,串口通讯,不过23要交叉,我之前调试施耐德用双母头的串口线中间剪断,然后做的23交叉

网友E:
楼主能发详细的电路图吗?用来调试华为,华为,华三交换机

楼主:
用嘉立创做的板子,现在上传吧!

楼主:
加两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发详细的电路图吗?用来调试华为,华为,华三交换机

电路图就没有,文件就有。我截图了,两点的焊盘有一处是短接,剩下都是电容。后面是1117的稳压管。一个是3.3的一个5.0的,3.3是给WiFi模块供电的。一会我把嘉立创生成的文件也发上来

楼主:
这个是文件。应该可以直接拿去出板吧!

楼主:
发图的是第一版,现在上传这个是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