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充电灯坏了拆了怎么排查

楼主(2020-03-25):
LED灯,5V充电的充电口,发现电池连接插头短路,就一个芯片已经更换,还是不行,就剩下那么多三极管电容二极管等东西,不知道怎么排查啊,老师指点下,现在焊接的绿色线,连接12V可以点亮,这是拆解另一个全新的测量出来这里是12v电压,电池是5V锂电,请老师指点

网友:
有5V的锂电吗?
这个板子估计有升压电路,3.7V升压到12V,应该是升压电路有故障。

网友A:
升压的mos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的mos击穿了

请问那个芯片是升压MOS,都是贴片,看不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