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喵星科技MO9定位手表,好像没卡

楼主(2020-03-25):
喵星科技的MO9孝心表,厂家貌似已经倒闭了,官网也打不开了。这个表还没激活,拆开看了一下,貌似没有卡槽,难道是集成eSIM?只提供了一个ICCID,有没有什么办法换上自己的卡?

楼主:
板子被屏蔽罩盖住,不想拆了,说明书上说是MTK2503AE的方案。两头的飞线使得板子和中框无法分离,撬缝看里面没什么,就一个3.8v的软包652530电池,下面排线连接一个FLS0010A的圆形单色屏。

没看见卡槽,不可能在屏蔽罩底下吧?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就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就是卡

集成了?看来真的是eSIM空中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就是卡

大神言中了,今天闲来拿起看,上面隐约3行丝印小字,一对比果然是ICCID的后15位,应该是eSIM芯片无疑了。如果要换卡,估计只能从这块方糖入手了,继续查资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