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某宝发现一款手电,和魅色C1小直手电高度相似

楼主(2020-03-25):
今天逛某宝,偶然发现一款手电,和论坛小直外型几近一致,名叫开拓者。这和论坛小直是同一家代工厂?

这是论坛小直,相似度很高。但论坛小直的沟槽要短些。

网友A:
之前有人发过,帖子找不到了,可能被删了?忘记是帖子还是回复了,反正找不到了,我就从他家买的,还可以定制某些功能,对了,logo也可以定制,你懂,实用的话随意,情怀无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人发过,帖子找不到了,可能被删了?忘记是帖子还是回复了,反正找不到了,我就从他家买的,还可以定 ...

嘘。。。

网友:
手电大家谈,见过这个手电那里面对手电讨论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人发过,帖子找不到了,可能被删了?忘记是帖子还是回复了,反正找不到了,我就从他家买的,还可以定 ...

淘宝还找的到吗?打算弄个手电筒玩下,所以今天来逛逛论坛看看,想换个论坛的C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还找的到吗?打算弄个手电筒玩下,所以今天来逛逛论坛看看,想换个论坛的C1 ...

认真看下楼主的帖子你就找到了,我就尽量不发网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看下楼主的帖子你就找到了,我就尽量不发网址了

见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吧 论坛不生产手电,魅色系列搬运工。。

之前的不锈钢小直,好像是爱光岛。

网友:
开拓者的电路挡位设置非常不错

网友:
好奇去搜了一下,竟然要150+
只能说帮坛友刷单送的加笔电拆机电池的手电,真TM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