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爱优惠购买的鼎能电蚊拍拆解

楼主(2020-03-25):
家里蚊子好厉害呀!顺便在爱淘优惠购搜下就下单个,领了优惠券14.9,还可以再反3块

铭牌

不知道有没有1500容量

这充电会不会把电池充坏?

只能拆到这里了!

网友:
我还是忘不了那个外壳被快递压烂,然后电线烧短路的。

网友:
板子还是铅酸的省了充电电路,库存还是懒得改

网友A:
那个充电应该是4054,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充电应该是4054,没啥问题。

我看到前面两个57是6a还是ba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充电应该是4054,没啥问题。

看电路是4057之类的,设置电流370mA左右

网友:
还是这种用锂电的更香

网友B:
振荡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
4054好像是5脚芯片,,,,,4057是6脚嘀,,,没记错吧

网友:
我也喜欢锂电的,铅酸的只能用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不知道没注意看,搞个回来拆拆呗

网友:
与时俱进了,抛弃铅酸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充电应该是4054,没啥问题。

我觉得是 405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振荡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D882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找个废旧手机电池(4.2V电压的),拆下保护板给电池用吧

网友:
感觉这种设计 好,正好可以消耗废旧的18659

网友:
我也领了券,忍住了没买,家里还有个改了锂电的,感觉一年充一次电就够用了

网友:
拆了中间的铁网是不是可以当电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