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垃圾佬来的电视看看还有修的可能吗

楼主(2020-03-25):
开机显示正常,1分钟后出现出现横彩条,然后逐渐满屏横条遮蔽图像,关机后开机可以再次正常30秒后出现彩条,型号是创维29E500R,如图

网友A:
查电容!查发热估计能要哈哈

网友B:
某个电容不行了,有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电容!查发热估计能要哈哈

已经拆开了,没有特别热的器件,电容不知道是查逻辑板板还是主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个电容不行了,有搞头

不知道是查哪部分电容?现在是拆掉逻辑板排线蓝屏,插上排线就是上面的故障过程

网友C:
这个大概估计可能似乎是屏幕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概估计可能似乎是屏幕出问题了。

屏出问题那只有扔垃圾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出问题那只有扔垃圾站了

主板、电源板可以在挂在某鱼

网友D:
用万用表量主板到屏边班几个测试点电压,试试

网友E:
准备一个脚踏打气球的气筒,或者是别的可以持续出气的气罐、篮球足球之类的的东西,拆开电视,点亮等待早期故障出现,然后用细小气流喷射电容类元件以对其降温,如果喷到哪个元件,会有明显改善,那就是这里故障了。

网友F:
我那台创维32用1年后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冬天好点,热天就出问题,摇几下又好了,最后,怎么摇都不行了,唯有给钱师傅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量主板到屏边班几个测试点电压,试试

不知道测试点参数测试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准备一个脚踏打气球的气筒,或者是别的可以持续出气的气罐、篮球足球之类的的东西,拆开电视,点亮等待早期 ...

用酒精涂抹基本看不出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台创维32用1年后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冬天好点,热天就出问题,摇几下又好了,最后,怎么摇都不行了,唯 ...

修了多少钱?

网友:
好像两百多点修的吧。